我准备把自己的电脑改成黑苹果留贴聚气运

楼主(2017-06-16):
我电脑是华硕X450V,看到远景有95.5成功率的黑苹果教程,忍不住要去折腾,留贴为证,聚万千气运,各位道友助我一次成功。成功过后分享黑机经验

楼主:
------鲁大师 Build V5.15.16.1240------  电脑型号: 华硕 X450VC 笔记本电脑 操作系统: Windows 7 旗舰版 64位 SP1    处理器: 英特尔 第三代酷睿 i3-3110M 双核     主板: 华硕 X450VC     内存: 4 GB ( DDR3 1600MHz )   主硬盘: 东芝 MQ01ABD075 ( 750 GB / 5400 转/分 )     显卡: Nvidia GeForce GT 720M ( 2 GB / 华硕 )   显示器: 三星 SEC3649 ( 14 英寸  )     声卡: 瑞昱 ALC270 @ 英特尔 Panther Point High Definition Audio Controller     网卡: Atheros AR9485 Wireless Network Adapter / 建兴

楼主:
http://bbs.pcbeta.com/viewthread-1661898-1-7.html

楼主:
镜像下载中,准备起飞

网友A:
黑苹果还是黑苹果,到时一个自动更新就挂了

网友:
我能说我的苹果装了windows吗?

网友B:
不用试了,我告诉你结果,肯定行,但是运行效果体验很差
我的联想e341 虽然老点,但装系统没问题,刚开始遇到一点驱动问题,后来折腾两天解决了,但是该死的触控板和实体mac 不是一个档次 还要用鼠标
屏幕色差分辨率都不一样。我只是用它写xcode程序 后来用了两天放弃了,跟虚拟机差不多。

网友C:
能装,但体验比windows差,时不时卡顿或死机,黑的就是黑的,没有白的纯净。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黑苹果还是黑苹果,到时一个自动更新就挂了

我能说我NUC装的黑苹果从yosemite一路更新到Sierra 了吗?

网友:
之前用技嘉的B85M,I5折腾过黑苹果……用起来感觉不省心……还是Mac mini省事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能说我NUC装的黑苹果从yosemite一路更新到Sierra 了吗?

那你可以继续用,如果不是生产工具还好,反正谁也说不准那么苹果什么时候会发个神经搞个验证之类的。

网友E:
楼主要是打算在黑苹果上搞东西的话,那建议还是拉倒吧,我装过一次黑苹果,这辈子都不想再装了,但是,你知道装完黑苹果的最大感受是什么吗?反正我的感受是,我一定要买一个正宗的然后现在就用上了。当然了,你要是想体验这个装系统的过程那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能装,但体验比windows差,时不时卡顿或死机,黑的就是黑的,没有白的纯净。 ...

我神舟k580d-i7, 装的黑苹果, 无论是流畅度, 还是发热,都比windows好多了, 启动起来后从来没有死机过。 只是偶尔启动机器需要启动2次才能起来(这个概率不高,另外一般我也不关机, 直接合盖待机), 触摸板远不如白果, 但是,比win下的触摸板强不知多少倍,win下我不插鼠标不能干活。装黑果后,就不用鼠标了。后果就是我闲着没事把鼠标接收头拔下来了(比较迷你,以前用win下是一直插着的),然后接收头再也找不到了。

顺便说下从10.11.5 一直到10.12.4, 都是直接apple store 直接升级成功的, 10.12.4升10.12.5失败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楼主要是打算在黑苹果上搞东西的话,那建议还是拉倒吧,我装过一次黑苹果,这辈子都不想再装了,但是,你知 ...

哈哈, 我和你相反, 我用惯了我的黑苹果, 然后用白果,感觉真他妈难用, 我还是用我的黑果吧。

可以参看我上楼的回复。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不用试了,我告诉你结果,肯定行,但是运行效果体验很差
我的联想e341 虽然老点,但装系统没问题,刚开始遇 ...

看我13楼, 你应该是没找到弄好的配置。 运行体验我真没觉得有多差, 至少比windows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哈哈, 我和你相反, 我用惯了我的黑苹果, 然后用白果,感觉真他妈难用, 我还是用我的黑果吧。

可以参 ...

开心就好啊

网友:
装个黑苹果还要开个帖子么,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我13楼, 你应该是没找到弄好的配置。 运行体验我真没觉得有多差, 至少比windows好多了。 ...

是啊。4g内存还折腾个球。这年头8g都不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可以继续用,如果不是生产工具还好,反正谁也说不准那么苹果什么时候会发个神经搞个验证 ...

呵呵,好用为什么不继续用啊

网友:
哈哈!!!想用就用了。 就是比较麻烦一点而已。

网友:
以前我也折腾过。折腾了好久显示驱动装不上。后来放弃了。电脑是CQ40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神舟k580d-i7, 装的黑苹果, 无论是流畅度, 还是发热,都比windows好多了, 启动起来后从来没有死机 ...

可能是配置问题,我的宏基搞过一次黑苹果,配置是一代的I5,内存6G,系统yosemite,出来效果是是不是卡,safi经常无响应。应该是硬件兼容性问题。

网友:
建议LZ去淘一个12年的MD387/MD388   性价比牛的一笔
我的机器387用了3年多   开机还是在14s左右(含加载完桌面)
同时开一个win和一个linux虚拟机没有任何压力。各种软件也是秒开   单位配的I7+16G内存台式机,跟家里机器比起来慢死了

楼主:
第2章:硬盘MBR格式转换GPT格式。 CLOVER + UEFI引导需要GPT格式的硬盘 mbr转gpt简单过程: 键入 diskpart 打开diskpart工具 选择目标磁盘 list disk--------------------列出系统拥有的磁盘 select disk 0 --------------选择0号磁盘(请根据磁盘大小,自行判断你的目标磁盘) clean-------------------------清除磁盘,该命令会抹去磁盘上所有数据(注意备份以前的重要数据) convert gpt------------------将磁盘转换为GPT格式 list partition-----------------列出磁盘上的分区,因为我们刚转换成GPT格式,因此,分区为空 create partition efisize=200---------------建立EFI分区,大小为200M create partition msr size=128--------------建立MSR分区,微软默认建立的话,大小是128M create partition primary size=51200-------建立主分区,大小为50G,根据自己需求调整,该分区用来安装MAC listpartition---------------------------------列出磁盘上的分区 详细教程地址: 把MBR磁盘转换为GPT磁盘

楼主:
如果我没理解错,这部做完我的C盘应该是什么都没有了吧。也就是我的电脑变成没有系统了,那还怎么进行操作,不太懂,有坛友清楚?是不是下一步就是用U盘装系统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如果我没理解错,这部做完我的C盘应该是什么都没有了吧。也就是我的电脑变成没有系统了,那还怎么进行操作 ...

玩黑苹果,一般最好是闲置的机器, 特别是刚开始玩的时候。 最好是有一台win, 还有一台mac。 我就是这样开始的。 没有mac,也得有一台win, 再退一部win也没有, 那就必须做一个winpe的U盘备用。 我找了下http://bbs.pcbeta.com/viewthread-1702026-1-1.html, 这个配置, 你应该能用。

如果只有一台机器, 一般步骤我觉的是先做启动盘, 然后测试启动盘。即不动原来机器上的系统,用刚才做好的u盘启动盘启动, 一直启动到选择语言, 然后问你是否继续安装。 这一步可以打开磁盘工具,进行磁盘操作。 可以整块硬盘抹掉(谨慎考虑, 这样整机系统数据全没了),也可以在某个分区中安装。最好是有两块硬盘,原来的系统盘不动, 在另一块硬盘上装mac。

另外,其实你上面那么多步的命令行完全是一个都不用的, 没有必要, 尤其是第一次玩黑苹果。不需要它的。 最多就是无法从硬盘启动, 也就是说启动的时候需要用U盘来引导, 这无所谓的。后面解决这个问题。如果系统没问题,在考虑怎么从硬盘安装。

至于跟深的什么dsdt, 驱动什么的我也不懂, 我都是找别人相同或相近的机型的配置文件的。  只要能装起来, 至少我搞了几台机子都是很稳定的, 流畅度什么的只会比windows好,不会比windows坏。

说起黑苹果,有的人总会觉的安装很麻烦, 对笔记本, 确实还是比较麻烦的, 主要是键盘(有乱七八糟的功能键),还有点亮,屏幕亮度调节什么的比较难搞(反正我不会),但是可以找相同的机型搞好的。

另外如果在台式机上装黑苹果, 其实不比装windows麻烦, 甚至更简单。 我那台神舟本挂了, 今天把神舟本里面的ssd,装在台式机上。装了个黑苹果。 整个过程如下

下载操作系统4.9几个G, 用来20来分钟, 用unibeast 制作启动盘,10分钟左右, 安装不到10分钟。 使用multibeast安装驱动,2-3分钟。 大功告成。是不是比装win 还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玩黑苹果,一般最好是闲置的机器, 特别是刚开始玩的时候。 最好是有一台win, 还有一台mac。 我就是这样 ...

台式机啥配置?

网友:
之前买了台2015 rmbp i7 16G 512G的笔记本,后面给老婆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玩黑苹果,一般最好是闲置的机器, 特别是刚开始玩的时候。 最好是有一台win, 还有一台mac。 我就是这样 ...

好多信息,跪谢大侠,我昨晚按我2L链接的远景操作,估计对面也没预料小白,没写细,我一个diskpart把自己电脑弄GG了。打散了才装上系统,现在4个盘空空如也。

网友:
@柯铭凯
是天院的柯铭凯?
哈哈。

网友:
空空才好玩,有重要数据就恢复一下,别说没有系统都在硬盘里啊,那就也太小白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哈哈, 我和你相反, 我用惯了我的黑苹果, 然后用白果,感觉真他妈难用, 我还是用我的黑果吧。

可以参 ...

开心就好

网友G:
苹果和windows同时用了很多年,在我感觉苹果有样东西是黑苹果无法替代的,就是苹果的触摸板,实在太好用了。
除了画图,基本上用苹果的时候不想用鼠标。

网友:
引用 网友G:
苹果和windows同时用了很多年,在我感觉苹果有样东西是黑苹果无法替代的,就是苹果的触摸板,实在太好用了 ...

黑苹果调校好了的触摸板也挺好用的啊,该有的手势都有了,最多手感差点,黑苹果的触摸板 !=Windows 下的触摸板。 用了黑果的触摸板就想,这么简单的东西为什么微软不去实现他。

网友F:
今天装好的截图

具体配置 2015-3-5 号在狗东买的, 如下一堆东西,当时狗东优惠后实际付款2965元。 为了最大优惠,其他东西用的别的账号买的,有显示器飞利浦244e5/799元。 芝奇内存 16G 价格忘了, 微星 b85m-e45, 价格也忘了。总价不到5000.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今天装好的截图

配置挺好,有打算弄台二手工作站安装黑苹果

网友:
引用 网友H:
配置挺好,有打算弄台二手工作站安装黑苹果

没有显卡, 主要码代码,显卡也没什么用, 而且现在的IDE都是实时编译, 各种语法提示, cpu性能好点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