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51系列无VBAT脚,掉电后RTC信息岂不丢失了?

楼主(2017-06-16):
有个低功耗项目,打算使用STM32L151系列,有个功能是系统休眠后要用RTC闹钟唤醒。看了下资料,此系列无VBAT脚,那么掉电后RTC信息岂不丢失了?如果这样的话,设备休眠后岂不永远唤不醒了?
希望坛友们给推荐款性价比高的,带有RTC功能,掉电后RTC依然可以运行的低功耗单片机。
或者给推荐款低功耗的时钟芯片,配合STM32L151使用。
在此感谢哈!

网友A:
建议使用STM32L0或L4,L1太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使用STM32L0或L4,L1太老了。

好的,貌似L4价格有点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貌似L4价格有点高。

看你们具体的应用,L0已经很便宜了,可以跑到48MHz,多数应用应该可以满足要求了。L4我暂时还没用过。

网友A:
如果要外挂RTC,推荐RX8025T,电力上大批量用的料。不过外挂RTC都有点贵。

网友B:
这个问题2012年用的时候,就向代理技术支持提出过。结果就是BATTERY接到VCC,就可以了。现在还是这样用,外围IO,芯片设计要下功夫了。

网友C:
真正的超低功耗MCU,原本就不需要有VBAT。
这种东西大部分情况下是设计成用自己的主电源来休眠的。
电池供电,完成任务后自己休眠,电池的电流降到个位数uA继续走RTC;或者连RTC都关掉,供电电流降到nA级别,以后只能重新上电来复位。随便你选。。。。

如果不是电池供电,何必要用这种超低功耗单片机??
如果只需要在掉电的时候走RTC,正常情况下有外部电源供电,那就用个常规的单片机即可。

网友C:
非超低功耗的单片机,设计VBAT引脚的主要原因是自身的主电源电流无法降到太低。只能让你在这个时候把主电源切断,弄个单独的纽扣电池或者超级电容连到VBAT来保存RTC。

你看看TI的MSP430系列,这是低功耗的标杆产品,都是没VBAT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非超低功耗的单片机,设计VBAT引脚的主要原因是自身的主电源电流无法降到太低。只能让你在这个时候把主电源 ...

说的很在理。 不过程序和电路要求比较高点,不能出现复位的情况,一旦复位了 rtc就清空了  - -!  所以我们用430的时候 也是用外挂8563做rtc的, 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说的很在理。 不过程序和电路要求比较高点,不能出现复位的情况,一旦复位了 rtc就清空了  - -!  所以我 ...

STM32L151RTC复位不会丢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外挂RTC,推荐RX8025T,电力上大批量用的料。不过外挂RTC都有点贵。

好的,谢谢你的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2012年用的时候,就向代理技术支持提出过。结果就是BATTERY接到VCC,就可以了。现在还是这样用,外 ...

好的,按你说的我先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正的超低功耗MCU,原本就不需要有VBAT。
这种东西大部分情况下是设计成用自己的主电源来休眠的 ...

说的很有道理,赞你,再请教下,STM32L151在运行模式下,电流消耗一般能到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的很在理。 不过程序和电路要求比较高点,不能出现复位的情况,一旦复位了 rtc就清空了  - -!  所以我 ...

请教下哈,实际使用中8563的电流消耗大吗?属于低功耗时钟芯片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说的很有道理,赞你,再请教下,STM32L151在运行模式下,电流消耗一般能到多大? ...

手册里写的很清楚啊,各种状态的电流都不一样,自己查吧。
按st的传统,每个型号有自己的一份ds,内容不多,全系列共用一份上千页的um。
电流参数在ds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册里写的很清楚啊,各种状态的电流都不一样,自己查吧。
按st的传统,每个型号有自己的一份ds,内容不 ...

好的,我看下,3Q!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下哈,实际使用中8563的电流消耗大吗?属于低功耗时钟芯片吗?

具体可以参考芯片的ds

网友:
STM32L1系列确实奇葩,也许是设计为不掉电的应用环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使用STM32L0或L4,L1太老了。

L0也是没有VBAT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2012年用的时候,就向代理技术支持提出过。结果就是BATTERY接到VCC,就可以了。现在还是这样用,外 ...

可否详细介绍下您的解决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正的超低功耗MCU,原本就不需要有VBAT。
这种东西大部分情况下是设计成用自己的主电源来休眠的 ...

换电池,丢时钟也是个挺烦的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的很在理。 不过程序和电路要求比较高点,不能出现复位的情况,一旦复位了 rtc就清空了  - -!  所以我 ...

我也是觉得不管是内置还外置 - 这种独立于MUC计时的rtc才是方便实用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STM32L151RTC复位不会丢失的

主电源掉电会丢失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主电源掉电会丢失啊

低功耗都是自带电池的东西,主电源为什么要掉电??
临时换电池那一会,可以弄个小电容备用。很多老一点的手机不是规定换电池不能超过几分钟吗。
如果你是常规的工作时有外接电源的东西,那么不该选这种低功耗单片机,常规单片机都有vbat的。
非要拿低功耗单片机作常规使用,请用两个二级管把主电源和你的备用电池接到唯一的vcc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低功耗都是自带电池的东西,主电源为什么要掉电??
临时换电池那一会,可以弄个小电容备用。很多老一点 ...

学习了   谢谢指教

网友G(2018-01-10):
低功耗设备,电容会不会漏电比较大?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低功耗设备,电容会不会漏电比较大?

低功耗设备,电池供电的,基本上都是瓷片电容和钽电容。

漏电可以忽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低功耗设备,电池供电的,基本上都是瓷片电容和钽电容。

漏电可以忽略的。 ...

上面说的电容 是给RTC续电的电容

网友:
我们公司用STM32L476,M4内核,待机+RTC 2uA,看你需求吧,略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