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串口发送接收 不同步

楼主(2017-06-16):
求助 串口发送接收 不同步

不是一发一收,有时多发,如 发两次,三次,才收一次

STM8S003 单片机

网友A:
波特率一致么?  硬件上,啥电平?多长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波特率一致么?  硬件上,啥电平?多长的线。

谢谢!是程序上的问题,己经解决。

网友:
既然问题已经解决,为何不分享一下经验。

楼主:
程序上的问题。

就是 在收的时候,时间判断太短了。造成还没有收完。就进行下一轮的发送。所以 接收变少。

楼主:
有判断 接收几次没有,就认为 连接中断。

原来的程序,发送的字节少,所以没有注意到 判断时间短的问题。一直以为是其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