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插LED过回流焊是否可行?LED文档上焊接参数:260度,5S

楼主(2017-06-16):
一个很小的板,只有2根弹针(可以贴片焊接),2个贴片电阻,2个直插LED。
肯定有人问为什么不用贴片LED省事,因为导光柱开模费不低。

现在SMT厂想直插LED一起过回流焊省事,他们是纯SMT的,没怎么搞过插件,他们不懂这样做是否合适,我不搞SMT就更不清楚了。
看了下常见直插LED,文档上一般都写了260度,最大时间5S,感觉时间很短啊,就怕过一次炉LED就内伤了。
有经验的坛友指教一下,直插LED过回流焊究竟是否可行?

网友:
楼主不能根据封装来判断焊接温度,一定要查元件的数据表单,来判断自己采购料是波峰焊还是回流焊的。

网友:
这工艺可行吗?除非led是插到底 再剪脚再回流

网友:
smt没问题,但是你要开led治具,一定要把球泡挡住,否则没法安装。

网友:
直插LED用回流焊?我只知道玩具厂的直插LED都是波峰焊的,孤陋寡闻了。

网友:
耐焊接热过不去,LED会内伤

网友:
这个倒没听过,过波峰焊好点

网友:
低温锡膏应该可以吧

网友:
即使贴片的LED不良率和非常高,不知道是焊接温度太高了还是真的是碰撞原因。是无铅的。
下次换有铅的试试,哎。

网友A:
绝对不行,你用风枪吹一下试试,直接报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绝对不行,你用风枪吹一下试试,直接报废了

插件的不知道,贴片的我发现有不良后都是用热风枪更换的,换上就好,同一盘料。用剩下的。基于此现象,感觉还是碰撞引起的可能性比较大。
在两块不同的板子上的情况,两个板子都使用了黄色和绿色两种,但是在两个板子上的 表现却不一样,一个是绿色坏的多,一个是黄色坏的多。原因可能是靠近边缘的问题,所以还是倾向于碰撞,但是这个似乎也太脆弱了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数和锡膏的质量有关,好的锡膏搅拌之后提起来会往下流动,差的只能断,不能流动,好的锡膏刮锡的时候能 ...

锡膏用过几种,目前一直使用的用的比较久的那个。
都是有滚动的,新买的锡珠少,用过几次锡珠就多了,不严重就继续用。

网友:
插件上用波峰焊,贴片是用回流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吧,什么牌子的?之前接触过什么同方的,假货和国产的根本不会滚动。
还是得冷藏,使用前搅拌均匀, ...

那么粘的东西,会有沉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