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TU第二版设计完成 支持CDMA制式

楼主(2017-06-16):
这段时间断断续续的做了一些关于DTU的事情,感兴趣的可以找我之前发的帖子看看。
最近又进行了一次大的改版,主要是重新更换了外壳,采用端子接口之前是DB9串口的,感觉端子方便一些,另外就是SIM卡采用了主流的抽屉方式,便于实际使用。
功能和电路上主要调整了RS485部分和RS232部分的电路,隔离和防雷设计,485采用光耦隔离,232采用ADI磁隔离。
考虑485速率一般不会太高,所以直接用光耦省一点成本,232采用一片ADUM1201主要是为了速度可以快一点。
另外485部分关于防雷和抗干扰做了不少设计,主要是气体放电管/半导体放电管/限流电阻和TDK/WE的共模电感,封装兼容买了这两种测试了一下,效果不错。
最后关于模块,这次大胆了采用了ZTE的模块,很久之前用过中兴的模组,有一些坑,所以印象不太好,这次重新评估了一下,感觉整体改进了不少,东西性价比还是可以的。
目前采用的是MC8618和MG2618这样一款硬件就可以兼容实现GPRS和CDMA制式的了,从前期的一些市场反馈看,CDMA的需求还是挺大的,所以这次改版重点针对CDMA的客户,这也是这个版本改进的目的。
当然这个版本的PCB布线,相比上两个版本,本人自己相对满意,但还是会继续改进,板子画的少,上两个版本的layout挺水的,本身水平不太行,花的时间也不多,慢慢的发现做东西不管哪个环节都得仔细些,多考虑些总是对的。
嗯,另外这一次还重点考虑了可制造性以及一些器件的可采性等问题,除了主控和模块,其他的都从正规渠道整盘拿了器件,这对于一个搞软件出身的人,我想我是迈出了这一步了。
好了不多说了,贴点图先,欢迎大家参与讨论,谢谢大家。

layout

嘉立创贴回来的板子

焊接好的板子

组装完成

在线测试1周未断线

楼主:
补充一些图

GPRS/CDMA两个兼容板

半成品

主流抽屉SIM卡座

标签贴

一些器件

这几盘都是在在芯间上找的卖家挺好的,找芯片资源很好的一个渠道。
上面看了之后直接去1688买的,当然信息得筛选。

网友A:
建业楼主EMI,ESD 测试下,看楼主的Layout些地方可能需要整改哦。板上的按键离外壳有点近,SPI数据线最好包个地线,8M的晶振布局也有问题;看不到485的保护电路回路。

网友B:
良心品质啊 407做dtu
天线附近的铺地是不是间距小了一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建业楼主EMI,ESD 测试下,看楼主的Layout些地方可能需要整改哦。板上的按键离外壳有点近,SPI数据线最好包 ...

这么大的放电管没看到?

网友D:
FG就是GND?

网友E:
信号差,心跳包,主动定位,电源波动,远程诊断升级这些考虑没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么大的放电管没看到?

还要看放电回路的。

网友:
原理图放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业楼主EMI,ESD 测试下,看楼主的Layout些地方可能需要整改哦。板上的按键离外壳有点近,SPI数据线最好包 ...

谢谢您
按键习惯性放了一个,调试方便点,实际应该不用的。
晶振部分是需要调整一下。
485保护回路泄放到大地的,并非板子背面那块铜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良心品质啊 407做dtu
天线附近的铺地是不是间距小了一点?

嗯,是的,这里要调整一下,间距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FG就是GND?

FG是接大地的意思,用于485保护,泄放能量。
一共三个地,系统地,隔离地,大地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信号差,心跳包,主动定位,电源波动,远程诊断升级这些考虑没有

您说的前几条都是dtu应该具备的基本能力了,这些自然是支持的,关于远程诊断目前还没有好的思路,毕竟dtu有一些局限性,目前是需要调试人员手动开启调试日志的,这个日志有几个等级,错误,调试,信息,全部。
关于升级,这个是一开始就做了的功能,采用ftp升级,我有个默认的配置,用户也可以通过上位机修改这个升级ftp的参数,主要是ip/port/username/papswd/filename这些。这个主要是远程升级,本地升级直接通过at进入boot完成。至于自动更新还需要看客户是否允许,默认是关闭的。
关于升级部分采用对原bin进行处理,加入头并进行加密处理以及文件检验,最终mcu的boot会解密并验证crc是否正确,以及文件头判定等逻辑,文件头包含软硬件版本号,设备类型,TAG等信息,为了这个还专门写壳一个小程序用于转换bin为ota文件。
对了,dtu配置上位机忘记发了,稍后我用电脑上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要看放电回路的。

放电回路是到大地的,需要接FG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放电回路是到大地的,需要接FG

不过话说回来,哥们你用料还是挺奢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过话说回来,哥们你用料还是挺奢侈的。

我也觉得挺奢侈的。。
板上那个10uH的电感是顺络的,开放式的,感觉不太好,最近又去买了一些tdk和we的准备回来测试一下看看,其实也就贵几毛钱,顺络0.235人民币,TDK的也就0.68人名币。
固态电容国产的分别是0.35 0.5样品价格,各买了200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过话说回来,哥们你用料还是挺奢侈的。

407这个很多人质疑一个dtu而已,真的有必要吗
其实也不贵才20出头的价格,但是软件上带来的好处我就不说了,方便太多了,代码写的更灵活,更通用,缓存直接用freertos的队列,给点内存就行,自己只需要实现串口的rb即可。
另外采用lwip外置协议栈也是很好的选择,目前提供两个版本的固件同步测试。
关于costdown也有个计划,采用stm32f030f4加上sim800c,这个方案要用内置eat开发,整体可以降一些成本,后续内置式的也采用这种,软件都是成熟的,主要是硬件搞好很麻烦。也计划出一版支持mqtt的dtu当然这个时候就不太好叫dtu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407这个很多人质疑一个dtu而已,真的有必要吗
其实也不贵才20出头的价格,但是软件上带来的好处我就不说 ...

没有质疑的意思,兄弟,这个要看具体需求的,满足客户的性能要求为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质疑的意思,兄弟,这个要看具体需求的,满足客户的性能要求为先。 ...

是哦,客户需求第一位。
我是说之前的帖子有坛友这么说的,不是指您哦

网友F:
我们公司一个产品,联网部分也算是DTU吧,正在测试。。
移动的M6311+STM32F103
不明白为什么要自己做协议呢,模组里面不是自带吗

网友G:
最关键的楼主可能没有市场调研哦? 我可以出35元的DTU透传小模块, 支持短信远程修改参数,用户一句代码都不都不需要新加,只要往串口上扔数据就可以了。我们主要做DTU模块贴牌的。  DTU模块就和你板上的核心模块大小一样。

网友H: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些图

GPRS/CDMA两个兼容板

板子焊得好漂亮哦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最关键的楼主可能没有市场调研哦? 我可以出35元的DTU透传小模块, 支持短信远程修改参数,用户一句代码都 ...

你们低功耗能做到多少?

网友J:
现在GPRS模块那个更稳定,用过有人金博通可能一个月或二个月就要重启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们低功耗能做到多少?

DTU的功耗,各个厂家实际上同芯片的几乎都一样。但这个测量没法标准化。和网络关系,信号等关系很大。
如果是休眠模式,一定UA级别的。
DTU在线模式  在挂在开发板上12v  20ma (大多数情况下)
发送数据时一般在12v 200ma--300ma
---------
以上数据都是实测平均电流。  当然如果想如据好看可以拿在基站附近。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们公司一个产品,联网部分也算是DTU吧,正在测试。。
移动的M6311+STM32F103
不明白为什么要自己做协议呢 ...

替换方便一些,现在挺多用移动的模组,有什么说法吗,政策倾向?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最关键的楼主可能没有市场调研哦? 我可以出35元的DTU透传小模块, 支持短信远程修改参数,用户一句代码都 ...

这个应该算是调研过吧,面向的客户不同,模组面向工程师,设备面向做工程的人,对于模组我也做过的,直接用现成的模组开发的,这个相对简单的,毕竟都是mtk/展讯那一套,我只做过这两个platform,其他的就不太懂了,当然现在越来越多了,上次了解的一款居然是R4核的。
35价格是不是高了点,就那么点软件附加值,大家都懂的,尤其是工程师思维,还不一定买单,都想自己搞,还用什么模块,所以我自己有自己的定位,就是那些不懂的人,我甚至想,谁订购50台,我帮他做服务器,慢慢的绑定客户。

楼主:
引用 网友H:
板子焊得好漂亮哦

谢谢,以前有个富士康同事给介绍了一种焊膏,不知道这么叫对不对,日本产的,一点点很贵的,有了这个对于不太会焊接的我,太重要了,没有这个407都不会焊了,就是这么菜。。

楼主:
引用 网友J:
现在GPRS模块那个更稳定,用过有人金博通可能一个月或二个月就要重启一次。 ...

稳定的宏电这个是真的挺稳定的,当然dtu多多少少有一些坑,所以要有良好的技术支持,小量找我,一对一支持,包稳定。质保一年,那些经常被雷打坏的,去现场更换,真的太麻烦了。起码淘宝上很多都做不到,用了才知道,什么适合你,就拿485说,很多根本带不了几个点,针对大部分人,他们都是挂很多设备的,并不是一个或者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们低功耗能做到多少?

我拿模组直接开发的数据,睡眠ua 保持在线小于1ma 发送就不说了受环境影响比较大,但是整体是百ma以上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以前有个富士康同事给介绍了一种焊膏,不知道这么叫对不对,日本产的,一点点很贵的,有了这个对于 ...

能分享一下 吗?比如型号等

楼主:
引用 网友H:
能分享一下 吗?比如型号等

好的,我晚上回去看一下,拍个照片

网友H:
引用 楼主:
好的,我晚上回去看一下,拍个照片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谢谢了!

淘宝上有卖的,关键字可能是烙铁头修复,不太记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加油,改得不错了

  谢谢,我会持续改进的,这一版多多少少还是有不好的地方,感谢坛友的指点

楼主:
之前忘记上传配置工具了,这里补上,目前还没有太多精力在配置工具上
有待改进的地方很多,暂时放一放

登录账户 [用户] wz2180 [密码] dtu@2180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上有卖的,关键字可能是烙铁头修复,不太记得了

这是酸性助焊剂,强电千万别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上有卖的,关键字可能是烙铁头修复,不太记得了

谢谢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谢谢,我会持续改进的,这一版多多少少还是有不好的地方,感谢坛友的指点 ...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不论那个厂家都有那种类似PCI-X的模块,
你们既然既然都上407了,做个全系列调查选型表,完全可以从GSM/CDMA/4G一路覆盖完事。
车载就是这摸搞的。你们这杨搞,等会客户要个4G指示又要重新开发。真累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不论那个厂家都有那种类似PCI-X的模块,
你们既然既然都上407了,做个全系列调查选型 ...

嗯,是啊,这是个大问题,您说的是mini pcie接口,用这个确实很方便,实在不支持的也可以自己做个转接板,一开始我也想这么干呢,后来发现针对2g基本上要做转接板,然后就没这么干了,现在想想后悔啊

网友L:
楼主的硬件功力还需要加强。
从硬件上看,这款设备离工业级还有不少差距。
但是确实可以看出,楼主很用心了。

网友:
感觉还好啊

网友M:
引用 楼主:
之前忘记上传配置工具了,这里补上,目前还没有太多精力在配置工具上
有待改进的地方很多,暂时放一放

这个配置工具可否开源。 想学习一下QT

网友F:
引用 楼主:
替换方便一些,现在挺多用移动的模组,有什么说法吗,政策倾向?

哈哈,就是为了买流量送模组
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STM32F103的晶振用了一周之后,今天回来发现不起振了,概率占到80%。。。换了一个晶振就好了。。难道晶振质量差?国产货真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个配置工具可否开源。 想学习一下QT

抱歉暂时不考虑开源
网上有个qt的开源的串口调试助手 可以很好的使用,您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哈哈,就是为了买流量送模组
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STM32F103的晶振用了一周之后,今天回来发现不起振了, ...

原来还可以这样玩
听说移动只有2kw个2g号了,发完就不发了
基站吃不消了,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说法

晶振得选好一点的爱普生或者日本的品牌吧
msp430晶振失效机制比较完善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的硬件功力还需要加强。
从硬件上看,这款设备离工业级还有不少差距。
但是确实可以看出,楼主很用心了 ...

谢谢您
可以帮忙指点一下么,我发现自己真不是layout的料,不知道如何合理走线
唯一的原则就是怎么过孔少就怎么走,结果就是看着很奇怪
国内的两层板layout工程师很多都是一个带一个,所以感觉他们的想法都差不多
真正layout的好的还是那种全能硬件类型的。

网友N:
引用 楼主:
谢谢您
可以帮忙指点一下么,我发现自己真不是layout的料,不知道如何合理走线
唯一的原则就是怎么过孔少 ...

请问,天线部分做50欧姆阻抗匹配了吗?
另外,楼主产品有官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N:
请问,天线部分做50欧姆阻抗匹配了吗?
另外,楼主产品有官网吗

这种module好像没有小无线那么严格,基本上每次都留了匹配电路,都是0R直接短路掉,信号移动和电信都是满格,前提是线粗一些,不要太长,周围不要有干扰源走线,就好了,猜测是内部简化了设计。
官网没有哦,我给他的标签的是有点良心的作坊产品。。文档目前只有第一版的,暂时还没更新。

网友O:
不错,楼主跳槽不,山东欢迎你

楼主:
引用 网友O:
不错,楼主跳槽不,山东欢迎你

谢谢,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P:
楼主可以合方圆的模块直接二次开发 节约单片机成本  现在单片机成本太高了 ...

合方圆有CDMA的吗 800M频段的即可 不需要1900M的

楼主:
是的 我需要电信专用的CDMA制式

网友:
板子布的很认真,一看就下了不少功夫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最关键的楼主可能没有市场调研哦? 我可以出35元的DTU透传小模块, 支持短信远程修改参数,用户一句代码都 ...

35元的 模块 发来链接看看

网友Q:
引用 网友F:
我们公司一个产品,联网部分也算是DTU吧,正在测试。。
移动的M6311+STM32F103
不明白为什么要自己做协议呢 ...

你好,移动的M6311 能买到了吗?去年还是早些时候,拿到过样品

网友:
楼主这个DTU做的好漂亮

网友:
引用 网友Q:
你好,移动的M6311 能买到了吗?去年还是早些时候,拿到过样品

找移动的销售买就可以,我们是公司,不知道个人让不让买。去年下半年就量产了,现在貌似是换平台了。他们也在推NBIOT

楼主:
卖啊  有需要么

网友(2017-11-06):
有淘宝链接?

网友R(2018-04-28):
求购买地址呀。
看楼主的帖子,之前是做软件的,看到硬件电路板做的也非常用心,定投入不少的时间,很用心设计

看用的料充足,硬件稳定性问题不大。

能否说下串口上用的保护芯片都是什么型号的吗?想做个参考,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R:
求购买地址呀。
看楼主的帖子,之前是做软件的,看到硬件电路板做的也非常用心,定投入不少的时间,很用 ...

BS0300N-C
BA301N
WCM3216-222T
FBMA-11-160808
差不多就这些了 购买的话我私信你了
还有几十台样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