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2102 5V供电情况下,串口电平是5V的还是3.3V的

楼主(2017-06-16):
引脚电平跟VDD一样还是有没内置电平调节输出3.3V的呢

网友:
datasheet都不看的吗? 上面说的很详细了

网友A:
VDD的范围是3.3~3.6,串口电平由VDD决定,看手册Table2和Table3

网友:
唉!万能的坛!

楼主:
引用 网友A:
VDD的范围是3.3~3.6,串口电平由VDD决定,看手册Table2和Table3

.......额   我电路里    VDD直接接的USB的供电电压。

楼主:
引用 楼主:
.......额   我电路里    VDD直接接的USB的供电电压。

明白了USB vbus供电5V, 内置电压调节器,那么串口输出应该就是3.3V的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明白了USB vbus供电5V, 内置电压调节器,那么串口输出应该就是3.3V的了

这个VDD竟然还可以做输入跟输出都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   我电路里    VDD直接接的USB的供电电压。

你的串口通讯需要5V电平?为什么要把VDD接到VBUS呢?
按手册Figure7的说明,因为有内部稳压器,VDD正常就有3V输出,加个去耦电容就可以当3V电源来用了
VDD最高耐压4.2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串口通讯需要5V电平?为什么要把VDD接到VBUS呢?
按手册Figure7的说明,因为有内部稳压器,VDD正常就 ...

你这个图里这个芯片VDD输出可以达到500ma,直接可以省去一个3.3V
降压芯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图里这个芯片VDD输出可以达到500ma,直接可以省去一个3.3V
降压芯片了 ...

这个表是极限值,稳压器的参数看Table9,输出电流最大值只有100mA。
建议通篇看一下手册

网友:
断章取义是比较常见的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