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和pc串口通信,pc上用vs2010 vc++超过com10无法开启

楼主(2017-06-17):
stm32和pc串口通信,pc上用vs2010 vc++超过com10无法开启,用“\\\\.\\com可以找到超过10的串口,但是在put_commPort(10)”时,就会出错,请教解决方法,谢谢!

网友A:
忘记是不是这个限制,这个到256

搞错了,原来这个是128个
256下贴有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13413-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忘记是不是这个限制,这个到256

不是这个限制,在没用四个杠之前是无法识别大于10的串口,用了四个杠后可以识别,但是打开时会报无效的串口。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忘记是不是这个限制,这个到256

谢谢!是你说的这个问题,原来还和MSCOMM32.OCX控件有关系呀!
非常感谢你的解答!

网友B:
不用这个MSCOMM32.OCX ,用OPEN打开文件设备,可以打开很多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这个MSCOMM32.OCX ,用OPEN打开文件设备,可以打开很多很多。

好的,我先找找,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我先找找,谢谢!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13413-1-1.html

我在里面贴了当年的代码。
1998~2000年还用MASM 宏汇编写过串口接收处理,也很好用。有空找出来,放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13413-1-1.html

我在里面贴了当年的代码。

谢谢!非常感谢!已经用上了。
还碰到了个不是串口的问题,而是vs2010 vc++中使用的一个listcontrol控件问题,能否帮忙解答一下呀,头一次用c++
在一个dialog1里添加了个tab控件,在第一页里list control控件,在第2页里添加了个其他控件。在dialog1的OnInitDialog函数里初始化了这个list control,也初始化成功了,在list control控件里插入了5行,也是正常的。
然后自己添加了一个cpp文件,这个cpp文件里要调用这个list control控件,在调用时句柄变成了野指针,导致失败,请问这个如何解决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