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了联想流氓BIOS后门,该怎么办

楼主(2017-06-17):
我知道终极解决方案,砸了,但是我不想砸,有没有文雅点的办法?
联想小新Air。

尼玛的LenovoUpdate总是会出现,无论是结束任务、删除,禁用联想升级服务,改BIOS,用其他exe替换,都无法弄死这货,只要重启,这货就会出现。看到极其心烦。
这个本的BIOS中有联想服务引擎那一项,当然选禁用,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

网友:
我也是小新air,晚点看看

网友:
刚才看了一下,没有LenovoUpdate这个进程,楼主你是什么型号,我的是Air 13 Pro,原装的系统。

楼主:
就是它娘的重装系统后出来的,所以才叫中了联想后门了。
原装的Win10,好用不好用我不评价,反正我换成Win7了,没有原装的那么多奇葩问题,但是就栽倒联想的BIOS木马上了。
上网收,说是只能翻墙去国外下载BIOS补丁

网友A:
还有什么好说的,直接换个系统,之前自带的系统太卡,换了个原装的win10块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什么好说的,直接换个系统,之前自带的系统太卡,换了个原装的win10块多了 ...

一样会中的,这个后门在BIOS里面,除非把BIOS或者把电脑换了,否则换啥都白搭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样会中的,这个后门在BIOS里面,除非把BIOS或者把电脑换了,否则换啥都白搭 ...

这个还真不知道了,我电脑是13年买的T530,估计那时候还没开发出BIOS后门吧,至少你说的软件我电脑还真没有过

网友:
不会吧,这么厉害,是不是硬盘病毒。

楼主:
好了,终于解决了。谢谢以上各位朋友关注。

解决方案:
BIOS中将联想服务引擎关掉。
删掉LenovoUpdate.exe和LenovoCheck.exe
将autochk.exe替换成微软原版的

再重启,就没有这个讨厌的LenovoUpdate。我以前没有注意到这个autochk.exe,结果怎么折腾只要重启就会出来这个可恶的东西。

网友:
感谢lz给大家提醒,以后坚决不买联想的任何产品!!!

网友:
不大相信,这么强劲?做在bios里面,
你是不是装了联想的跟机驱动程序,连同里面的update也一股脑装了吧?
用通用版win10,不装联想跟机驱动,让win10自己找驱动,难道这个也会自动装上?

网友:
回楼上,win10确实会下载运行厂商的驱动,显卡,打印机我都遇到过,甚至我插个罗技的摄像头都会自动下载运行罗技的exe文件。

网友B:
不装这个的驱动不行吗?这不是做到BIOS的吧?只是驱动流氓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装这个的驱动不行吗?这不是做到BIOS的吧?只是驱动流氓

到网上搜一下,内容很多……然而,提供解决方案的基本没有
这个是做到BIOS中的,跟驱动无关。重装了系统后,如果联网了,重启时联想就会动手脚。

请搜索“联想BIOS后门”,结果一大堆,原理啥的讲的清清楚楚。

网友:
shit!
我是460P的,要来看看了

网友:
搜一下,真的有啊,
可以看看链接,顺便把肯定有影响的型号复制过来了。
http://www.xiazaiba.com/news/6581.html

Flex 2 Pro-15/Edge 15 (Broadwell/Haswell)、Flex 3-1470/1570/1120、
G40-80/G50-80/G50-80 Touch/V3000、
S21e、S41-70/U40-70、S435/M40-35、
Yoga 3 14、Yoga 3 11、Y40-80、
Z41-70/Z51-70 以及 Z70-80 / G70-80

网友C:
>>BIOS 在启动过程中会检查 C:\Windows\system32\autochk.exe 是联想的版本还是微软的原始版本,如果是微软的版本,它会将其移至C:\Windows\system32\0409\zz_sec\autobin.exe,然后写入联想的 autochk.exe。

如果我的分区是加过密的,在windows启动前,他是没法打开这个文件夹以及进行判断的吧?

网友:
看来别买联想笔记本

网友:
现在的uefi功能强大了,流氓可以干坏事的余地也更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 在启动过程中会检查 C:\Windows\system32\autochk.exe 是联想的版本还是微软的原始版本,如果是微软 ...

那,系统怎样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