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PID速度环低速调节时,速度获取值太小,如何解决?

楼主(2017-06-17):
想做一个直流电机PID动态调节位置的控制板

采用 位置环 + 速度环 串联的方式。

位置和速度是通过磁编码器获取的。磁编码器的更新频率为1Khz,分辨率为12Bit,0~4096

目标位置的更新频率为30ms。最高转速不超过120rpm。

我是这样规划:

由于目标位置更新频率为30ms,则位置PID的更新频率设定为10ms。速度环更新频率设定为3ms。

但这样在低速的时候,获取的速度值(当前位置减去上一次的位置)非常小,最高速度的时候理论上也只能获取到24(4096/1000*2*3)。更多的时候是低速的时候,获取的一般是2~4左右。

这样的值用于PID更新,造成的误差太大了,几乎无法稳定。

这样的情况一般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A(2017-08-24):
楼主可以尝试将速度值扩大一定的倍数,有没有采用多次计算速度取平均值,如果只是单次的话应该会存在不小的波动吧!

另外,想请教个问题,电机速度比较高时,我们一般默认Id=0,只计算Iq,
在位置环或者速度环下很低速度的时候,如何处理Iq, Id呢?

网友(2019-05-16):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尝试将速度值扩大一定的倍数,有没有采用多次计算速度取平均值,如果只是单次的话应该会存在不小的 ...

有同样的困惑,低速控制的时候Iq和Id也采用和告诉时候的PID增益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