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下7段s曲线推导过程(有程序)

楼主(2017-06-17):
最近研究了一下7段s曲线的推导过程

首先这是一篇从网上下载的论文

然后结合论文 我自己推导了一下
推导过程如下

推导之后,我自己写程序验证了一下

设定参数之后计算即可

s曲线计算的部分 全部在SCurve.cpp

网友:
多谢分享。

考虑到实际情况,应该加上最小步长约束条件的处理?

网友:
下载了,待研究。

网友A:
是的,懂的人自然懂。
电机必备。

网友:
好东西!谢谢分享!!虽然暂时用不上~

网友:
不过是不是应该考虑下初速不为零的情况?

网友B:
这是VS2008 4.85的工程,我的是VS2013+5.90怎样才能编译?

网友:
好帖,7段s曲线推到,mark。

网友:
有空研究一下,做电机控制肯定会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VS2008 4.85的工程,我的是VS2013+5.90怎样才能编译?

我也不知道,要不你新建个工程吧我的源代码放进去 编译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不知道,要不你新建个工程吧我的源代码放进去 编译试试?

整好了,重新编译QT源码,现在成了VS2013+QT4.8.6 X64 ,再试试弄个X32的

网友(2017-09-06):
引用 网友A:
是的,懂的人自然懂。
电机必备。

大神也搞电机?

网友:
大哥,我求你了。
我不是大神啊。
电机也搞啊,我副业搞电机。

网友C:
如果 电机正运行中在T3阶段 重新给定一个目标位置  需要再加速 怎么处理?  想听听你们的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 电机正运行中在T3阶段 重新给定一个目标位置  需要再加速 怎么处理?  想听听你们的意见 ...

有开源库 ReflexxesTypeII 你可以研究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开源库 ReflexxesTypeII 你可以研究一下

楼主,我用VS2008为何打不开你这个源代码啊。
提示报错。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开源库 ReflexxesTypeII 你可以研究一下

关键 在于 理论上面的东西  源码仅参考
我就是在 三角形加速度 后半段, 在减加速度的时候 要变换成加加速度   着难了...

你那个 我是明白  S曲线 也理解透了

开始我还在想用加速度来做这个变量 就容易了, 而不是用这个加速度的变化量 J ,这样可以采用我在AVR446里面的做法  A++ A--来做 那就容易 了,可是行不通.
因为整个过程要  "加速度不突变"

网友:
传点理论上来看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开源库 ReflexxesTypeII 你可以研究一下

这个信息很有价值 感谢!

网友:
顺便分享上来    我感觉他的加速度不是三角形的
用软件 仿真不起来
看速度一直是线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开源库 ReflexxesTypeII 你可以研究一下

我试了一下  输入参数 根本跑不起来
估计他们没有开发完成吧

网友(2017-11-07):
收藏一下,以前曾经搞过,现在静不下心来细看

网友(2017-12-29):
收藏了,谢谢楼主!等有空研究下!

网友D(2018-06-07):
引用 网友C:
关键 在于 理论上面的东西  源码仅参考
我就是在 三角形加速度 后半段, 在减加速度的时候 要变换成加加 ...

我想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走完第三段才能再一次改变加加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想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走完第三段才能再一次改变加加速度。

研究透了, 什么时候都可以改,但不能突变就好了, 只是计算位置  就复杂得...N....

网友:
多谢了,相关论文不少,但是感觉做程序的确实不多。

网友:
我的步进电机在有负载高速时候非常容易丢步呢,加减速总是控制不好

网友:
这个7段法楼主有在单片机上实现了吗?分析里面的计算时间目的是为啥?按照原论文的流程操作不合适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整好了,重新编译QT源码,现在成了VS2013+QT4.8.6 X64 ,再试试弄个X32的

你怎么处理好的,我用vs2010编译总是提示找不到路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怎么处理好的,我用vs2010编译总是提示找不到路径

好像环境变量要设置,QT版本要对应的,具体也不是很清楚,先搭建好QT环境

网友:
学习一下,一直用的都是T型

网友:
收藏了,非常感谢

网友(2018-07-15):
非常感谢,下来研究研究

网友(2020-08-27):
这个帖子不错,有码有图。

网友:
电机 7段S曲线

网友:
电机,7段s曲线,mark

网友(2023-01-25):
我导师的论文

网友:
点个赞先,再下载瞧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