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看一下这个元件

楼主(2017-06-17):
请问大家知道这个是什么元件吗?在电路板上看是用在音频方面的!

网友:
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里边应该还有很多东西

网友:
恒温晶振?

网友:
也不拍一个背面的管脚多少什么的,万一只是一个屏蔽罩呢?就像左边那两个一样

网友:
可能是音频变压器,也可能是放大电路,也可能是信号处理电路

楼主:
这个不能拆的,焊死的,引脚在底部一共是六个脚

网友:
六个脚不会是音频变压器吧。

网友:
可能是X个模块

网友:
后面是同轴数字音频输入端口吧?那就是隔离变压器

网友:
恒温晶振+1

网友:
除了恒温晶振外,老式的温补晶振也是这样子的。

网友:
恒温晶振可能性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