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C002 单IO口通信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7-06-17):
在一个板子上看到的,两块板子,通讯端口就3个脚。一个GND,一个5V,还有就一根线接到单片机的。
一个板子上接到P1_6,另一个板子上接到P1_4

功能是一块板子上的按键控制另一块板子上的几个继电器。两块板子只有这个通讯接口连接

不知道这样的通讯原理是什么?有大神能介绍下吗?

网友:
单线通讯的方法很多啊,有的只要两根线就够了,一根地线,一根供电加通信

网友:
只有TXD,没有RXD,做控制只要输出。

网友A:
把一个MCU的RXD\TXD短接,别一个MCU的RXD\TXD短接,再用一根线连起来,(地线还是要接的)
就成半双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一个MCU的RXD\TXD短接,别一个MCU的RXD\TXD短接,再用一根线连起来,(地线还是要接的)
就成半双工了. ...

看了一下,并不是接在RX,TX上的,一只脚是第11脚,另一只脚是第13脚

网友:
定个协议即可,与常用通讯方式相比,在速度及可靠性上是有欠缺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了一下,并不是接在RX,TX上的,一只脚是第11脚,另一只脚是第13脚

程序可以直接操作IO模拟串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可以直接操作IO模拟串口的.

是瑞萨的单片机特性吗?
配置一下就可以用,还是自己控制电平的变化达到串口的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瑞萨的单片机特性吗?
配置一下就可以用,还是自己控制电平的变化达到串口的效果? ...

自己写程序
你可以用示波器看看通信线上的波形是否和串口一样
我没用过这个单片机,所以不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