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答这段英文, 4-byte address 时, 擦除块是256K,还是64K

楼主(2017-06-17):
如图,  我通过修改寄存器EXADD=1进入4-byte address模式
然后使用D8擦除指令进行擦除,  但个人英文水平差,  这段看不明白
问:  4-byte address模式, D8擦除是256K, 还是64K??????????
由于手册含128S 和 256S两种型号芯片 ,  我怀疑 说明的 64K是用于128S,  256K是用于256S的,  不确认是否这样,

A device ordering option determines whether the SE command erases 64 kbytes or 256 kbytes. The option to
use this command to always erase 256 kbytes provides for software compatibility with higher density and
future S25FL family devices.

网友A:
看不懂e文吗?说的很清楚了,device ordering option,你买哪个具体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e文吗?说的很清楚了,device ordering option,你买哪个具体型号。

S25FL256S...........................

命令选项写着是 SE  D8, Erase 64K OR 256K

网友B:
引用 楼主:
S25FL256S...........................

命令选项写着是 SE  D8, Erase 64K OR 256K

再仔细看下datasheet,应该有提及到:  对应的型号, D8到底擦除什么。  从你提供的型号,S25FL256S, 应该是256Kb。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仔细看下datasheet,应该有提及到:  对应的型号, D8到底擦除什么。  从你提供的型号,S25FL256S, 应 ...

我也是这么认为是256K的, 但不是很确认.        先不管了, 按256K改程序, 明天让 用户试下 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