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照片上的丝印为ES 3K的是什么型号的原件,谢谢。

楼主(2017-06-17):
请教照片上的丝印为ES 3K的是什么型号的原件,谢谢。

网友A:
看用在什么产品上,再推测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用在什么产品上,再推测电路。

是个电源管理的芯片,单节锂电供电,外部好多电感,估计好几组电压输出,开机键也是接进去的

网友B:
我想我又猜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我又猜到了

能说说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