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8 调试过程中断电,芯片就连不上了,是咋回事?

楼主(2017-06-17):
就是STM8S003 芯片用ST-LINK V2在IAR for STM8 2.10.5上调试,过程中有意无意的断电。重新上电都会提示:
Failed to set configuration with MCU name STM8S103F3P: SWIM error [30006]: Comm init error: chip does not answer
有时断电等一会儿再连还能连上,有时拆下来再焊回去又好了。有时重焊也没用只有换一个芯片,已经换了好多个芯片了。
插拔ST-LINK 、重启IAR 都无效。
你们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

查到问题了,是供电回路中一颗电阻冷态阻值变高,使电源不稳定引起。因为之前电源部分全部更换过,所以没去查电源的问题。。谢谢各位帮忙。

网友A:
没试过哦,有没试过所有相关的断电,电容也放下电,重新插进去试一下,以前做低功耗的设备会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试过哦,有没试过所有相关的断电,电容也放下电,重新插进去试一下,以前做低功耗的设备会遇到过... ...

你是进去低功耗模式才没法debug的吧!我知道的有些单片机在低功耗模式下调试口无法工作的,需要唤醒才行,比如EFM32

网友B:
问一下,你连rst引脚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你连rst引脚了没有?

+5V、GND 、SWIM、NRST 都有连接。SWIM 上拉电阻10K,NRST上拉电阻10K,和1uF电容到地。
芯片 有些吹吹焊焊能恢复 ,2-3次连接之后又会失联。有些就彻底失联了。
我已经重新在TB和立创商城买了,对比看看是不是买到次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试过哦,有没试过所有相关的断电,电容也放下电,重新插进去试一下,以前做低功耗的设备会遇到过... ...

没开低功耗,断电放一天也没用,就是吹吹焊焊有效。

网友:
遇到过很多stm8只要烧录过程中出现异常中断那很可能芯片就锁住了,比如断电,通讯数据线接触不良断开。应该是类似于avr熔丝位没有完整写入出现错误。常见现象不能工作不能下载,晶振不工作。

网友:
这种问题没找到之前肯定是觉得很神秘的:MLGBD,咋回事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