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不能远程桌面连接装有XP系统的,而XP系统可以。

楼主(2017-06-18):
不知道要WIN7在哪里设置。

网友:
teamview装一个看看。

网友A:
亲测win7连接xp远程桌面没问题,xp上允许远程连接有两个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亲测win7连接xp远程桌面没问题,xp上允许远程连接有两个选项,

谢谢,不得哦阿XP允许远程连接的选项如何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