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波罗STM32开发板综合实验演示实验(体验F7的牛逼性能)

楼主(2017-06-18):
阿波罗STM32F4/F7开发板综合实验编写完成已经很久了,最近才有时间录制并编辑了一个综合实验的视频。
视频以STM32F767为例进行录制,F7有硬件JPEG解码,带Cache,硬件双精度浮点,QSPI,外扩了32MB SDRAM,图形界面可以随便折腾,GUI总体很流畅,综合实验也是尽量把F767的性能发挥出来。
总共编写有27个功能:
1,电子图书,支持.txt/.c/.h/.lrc等4种格式的文件阅读。
2,数码相框,支持.bmp/.jpeg/.jpb/.gif等4种格式的图片文件播放(JPEG支持硬件解码)。
3,音乐播放,支持.mp3/.wav/.ape/.flac等4种常见音频文件的播放,全部软解码实现(最高支持192K@24bit)。
4,视频播放,支持.avi格式(MJPEG编码)的视频播放(带音频),JPEG硬解码(支持1024*600视频播放)。
5,时钟,支持温度、时间、日期、星期的显示,同时具有指针式时钟显示。
6,系统设置,整个综合实验的设置。
7,游戏机,支持大部分NES和SMS游戏(.nes/.sms),支持USB手柄/键盘控制,带声音。
8,记事本,可以实现文本(.txt/.c/.h/.lrc)记录编辑等功能,支持中英文输入,手写识别。
9,运行器,即SRAM IAP功能,支持.bin文件的运行(文件大小≤360K)。
10,手写画笔,可以作画/对bmp图片进行编辑,支持画笔颜色/尺寸设置。
11,照相机,可以拍照(.bmp/.jpg格式,需摄像头模块支持),支持自动对焦和参数设置。
12,录音机,支持wav文件格式的录音(8~48Khz/16位立体声录音),支持增益设置。
13,USB连接,支持和电脑连接读写SD卡/SPI FLASH/NAND FLASH的内容。
14,网络通信,LWIP,支持10/100M自适应,支持DHCP,支持UDP/TCP/Web Server测试。
15,无线传书,通过无线模块,实现两个开发板之间的无线通信。
16,计算器,一个科学计算器,支持各种运算,精度为12位,支持科学计数法表示。
17,二维码,支持二维码生成&二维码/条形码识别(需摄像头支持)。
18,IP摄像头,一个网络摄像头应用,配合上位机软件,可以实现网络视频监控(局域网)。
18,人脸识别,一个简单的图像识别应用,可以实现人脸识别(需摄像头支持)。
20,9D测试,利用MPU9250的MPL实现姿态解算,实时显示俯仰角、航向角和横滚角。
21,水平仪,利用MPU9250,实现一个类似IPHONE里面的的水平仪功能。
22,蜂鸣器,一个蜂鸣器测试应用,可以测试蜂鸣器的好坏。
23,按键测试,一个按键测试应用,可以测试板载4个按键的好坏。
24,LED测试,一个LED测试应用,可以测试板载2个LED的好坏。
25,拨号,支持拨打电话(需要GSM模块支持)。
26,应用中心,可扩展16个应用程序,我们实现了其中2个:红外遥控和光纤接收,其他预留。
27,短信,支持短信读取、发送、删除等操作(需要GSM模块支持)。

阿波罗STM32开发板资料下载地址:http://pan.baidu.com/s/1dFbyyn3
视频链接见(请选择1080P观看):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 ... amp;from=s1.8-1-1.2

网友A:
JPEG硬解码(支持1024*600视频播放) , 速度怎样?

网友:
占楼占楼
感觉F7还是偏向控制类,拿来搞多媒体有点鸡肋,当然不是说他性能不好

网友B:
正点原子综合例程部分GUI是不是自己写的呢?  感觉不是emw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JPEG硬解码(支持1024*600视频播放) , 速度怎样?

10帧带声音
目前最高就这样了,主要现在在YUV转RGB,这个过程纯软件,比较慢。
等H7出来,YUV转RGB就有硬件完成,性能提升至少一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点原子综合例程部分GUI是不是自己写的呢?  感觉不是emwin

自己写的

网友C:
双精度浮点?不是单精度吗?

网友:
字体太大,看着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双精度浮点?不是单精度吗?

767是双精度

网友D:
F7的定位是什么?感觉不高不低的,又跑不了LINUX这类需要MMU的系统。高端的应用可能考虑Cortex-A核了,低端的,貌似用不了这么复杂高端的功能。F4系列的,貌似都已经很强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F7的定位是什么?感觉不高不低的,又跑不了LINUX这类需要MMU的系统。高端的应用可能考虑Cortex-A核了,低端 ...

有很多F4应付不了的场合。
F7还是有市场的,可以替代一部分DSP和ARM9市场。

楼主:
这个是跑寄存器。
HAL库是有教程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是跑寄存器。
HAL库是有教程的

综合例程在哪个目录里?

网友F:
767内置LCD控制最大能驱动多大分辨率LCD?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综合例程在哪个目录里?

寄存器版本标准例程,最后一个实验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F:
767内置LCD控制最大能驱动多大分辨率LCD?

我们通过RGB2VGA驱动器,767/429都是可以驱动到1366*768分辨率的.
至于RGB屏,我们最大的是10.1寸的1280*800的IPS屏,429/767驱动都没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们通过RGB2VGA驱动器,767/429都是可以驱动到1366*768分辨率的.
至于RGB屏,我们最大的是10.1寸的1280* ...

429也能到1280*800?
那不是在LCD性能这方面已经和767一致了

网友:
主要考虑性能与价格吧,F7现在挺贵的,现在很多Cortex-A系列的芯片,性价比都比F7系列的芯片高,不过F7是单片机,开发起来比较方便吧

网友G:
刚看了原子兄的视频,赶紧将先前的板子给翻了出来比对一下...

ALIENTEK_Apollo_STM32F7

ALIENTEK_Apollo_STM32F7

还好,固件的版本是一致的,真是佩服了原子兄,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刚看了原子兄的视频,赶紧将先前的板子给翻了出来比对一下...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F:
429也能到1280*800?
那不是在LCD性能这方面已经和767一致了

是的,差不多

网友:
坐等原子h7板子,

网友H:
期待原子的H7,顺便问一下原子,H7芯片大概什么时候可以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期待原子的H7,顺便问一下原子,H7芯片大概什么时候可以买到

H7估计要明年了

网友I:
超过f4感觉用不上了  可以Ax加一个小单片机双核 小单片机搞点特殊时序 主活让Ax干

网友:
引用 网友I:
超过f4感觉用不上了  可以Ax加一个小单片机双核 小单片机搞点特殊时序 主活让Ax干 ...

Ax开发难度大,一般小公司搞不定

网友J:
厉害,楼主的显示器是哪里买的?F7驱动这么大显示屏效果不错

网友K:
最近刚用429打样,就遇到缺货呀(lqpf176)。

楼主:
引用 网友K:
最近刚用429打样,就遇到缺货呀(lqpf176)。

要多少,可以找我买,我有货

网友L:
我现在驱动RGB的屏,只用了单层buffer,直接刷buffer会闪屏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现在驱动RGB的屏,只用了单层buffer,直接刷buffer会闪屏

降低像素时钟,不要超过SDRAM主频的一半。

网友M:
引用 楼主:
降低像素时钟,不要超过SDRAM主频的一半。

原子哥这个综合演示的源码有分享吗?没找到下载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M:
原子哥这个综合演示的源码有分享吗?没找到下载的地方。

有,下载阿波罗开发板光盘,A盘,在程序源码,标准例程-寄存器版本,里面最后一个例程就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降低像素时钟,不要超过SDRAM主频的一半。

好的,回头我试一下,谢了

网友:
厉害,F7速度挺快的,

网友N:
引用 楼主:
有,下载阿波罗开发板光盘,A盘,在程序源码,标准例程-寄存器版本,里面最后一个例程就是 ...

这一款 用来做监控的话 ,摄像头 最大可以用多少W像素的。  要保证不卡 ,做4G传输图像可以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多少,可以找我买,我有货

谢谢原子哥,样品已经买到了。主要是担心量产的时候买不到就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厉害,楼主的显示器是哪里买的?F7驱动这么大显示屏效果不错

显示屏还没批量出货,样品来的。后续我们会卖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一款 用来做监控的话 ,摄像头 最大可以用多少W像素的。  要保证不卡 ,做4G传输图像可以不 ...

我们用它驱动OV5640,500W像素。
如果你要4G传输,建议用压缩比较厉害的(图片质量相对差一点)OV2640来做,一个320*240的图片,才10KB左右。
帧率的话,15帧,30帧,你自己选,主要速度限制在网络传输这块。

网友O:
引用 网友K:
谢谢原子哥,样品已经卖到了。主要是担心量产的时候买不到就麻烦了。

选大众封装,还是挺好卖的。现在ST主推。

网友P:
顶原子哥,这几年做东西从你这里取经不少,受益匪浅

楼主:
引用 网友P:
顶原子哥,这几年做东西从你这里取经不少,受益匪浅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O:
选大众封装,还是挺好卖的。现在ST主推。

是的,LQFP176也是我们开发板选择的STM32F429封装。

网友Q(2017-09-06):
原子大侠,请问下点1280*800分辨率的屏,会屏闪吗?   还能跑的起来小视频吗?

网友:
感觉只要超过了F103,性价比就非常低。尤其是H7,F7这类,高不成低不就。

楼主(2017-10-14):
引用 网友Q:
原子大侠,请问下点1280*800分辨率的屏,会屏闪吗?   还能跑的起来小视频吗? ...

不会的,我们现在有10.1寸的1280*800屏幕卖了。可以去我们店铺看看。

网友:
这俩芯片价格确实挺贵的!

网友:
stm32f407的性价比不错的

网友:
原子你的H7什么时候问世?

网友R:
什么时候量产?原子个

网友:
浏览器反应慢,重复了。

这楼编辑为说明。

网友:
楼主功能做的挺全的,赞!

ST这节奏,真该出个CORTEX-A来跑LINUX。

楼主:
引用 网友R:
什么时候量产?原子个

哪个量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