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本身是64位的,重装系统可以装32位的系统吗

楼主(2017-06-18):
公司的笔记本电脑配置比较低,酷睿i3,2G内存,现在装的系统是win8 64位,很卡。是不是代表这台电脑本身就是64位的电脑,重装系统可以装32位的系统吗,还是只能装32位的系统?

网友:
都可以装

网友A:
可以的,向下兼容。但是感觉有点浪费

网友B:
2G 内存还是装 32 位吧,其实现在 2G 内存已经基本没法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向下兼容。但是感觉有点浪费

不然很卡

楼主:
引用 网友C:
i3第几代的?  如果第3代开始就性能很好了。内存增加到8G吧。  另外要安装win7。 ...

i3-4005。问一下win7企业版比win7旗舰版的对电脑的配置要求更低 ?

楼主:
引用 网友B:
2G 内存还是装 32 位吧,其实现在 2G 内存已经基本没法用了

打算加一条8g内存

网友:
目前在用的Win 7 32位旗舰版最多支持3G内存,听说有软件可以破解限制,不过我装的是4G,剩下1G用RamDisk Plus利用起来。

网友:
换系统前建议先看能否找齐本机在Win 32位下的所有驱动程序,还有64位系统才能支持3G以上的内存。

网友:
4G以下内存还是用32位系统顺畅!

网友D:
正常情况32位系统只能识别3GB内存,你上多少GB都不能有效利用,不是浪费吗,还有可能各个组件没有32位驱动可用  直接上64位 win7 多好啊

网友:
一直在用32位系统。

网友:
P7350装win10的路过,我觉得你应该换个SSD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正常情况32位系统只能识别3GB内存,你上多少GB都不能有效利用,不是浪费吗,还有可能各个组件没有32位驱 ...

无忧论坛,有软件,可以在bios把内存虚拟为内存虚拟硬盘,做缓存多好。

网友E:
与系统的配件有关,比如网卡,显卡,声卡,等。比如你的网卡只有64位驱动,那你就装32位系统,网卡也就没法用了。现在很多笔记本外设只有64位系统。就如站长说的,你的卡是因为内存不够用,还有就是硬盘读写不够用了。比如4g内存才能勉强基本够用,但是内存特容易爆满,8g才能流畅32/64 系统,不会被内存困扰。还有就是硬盘读太慢,现在软件流氓了,还有就是新的c#写的软件普遍好看但是软件个头变大,比如福析pdf阅读器,以前的5m个头,打开秒开。现在换了编程语言,50m个头了,安装后个头更加大。于是打开软件就不能秒开。还有就是比如腾讯qq后台扫描电脑,硬盘现在很难扛得住这么大的读写。所以结论,你这内存也就运行xp不卡。增加2g组成双通道,也只能勉强够用,单独任务没问题,开个3个左右也就不够用了,特别是浏览器开了就别想干别的了。想无所顾及那就8g基本不用操心常规使用,想更快点换固态硬盘。

网友:
win32和win64如果没有特殊应用,基本没有什么区别,如果是这样的话好不如装win32更方便些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与系统的配件有关,比如网卡,显卡,声卡,等。比如你的网卡只有64位驱动,那你就装32位系统,网卡也就没法 ...

那32位的电脑只能装32位或16位的系统了吗?就算安装虚拟机也不能用64位的系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32位的电脑只能装32位或16位的系统了吗?就算安装虚拟机也不能用64位的系统吗? ...

32受限与4g内存,所以不会比64快的。前提条件你内存4g以内,那用32是快一些。所以还是64快,因为64可以突破4g内存限制,现在4g内存很难流畅使用了。64系统虚拟32是有的,没人32虚拟64因为内存不够用。32虚拟32夜市可以的。只要虚拟机软件支持想虚拟啥系统都可以。

网友:
打车问一下,i7的x220看少年巴比伦有点卡,字幕音轨无法同步,鼠标操作反应很慢,怎么搞?

网友:
4G内存的笔记本由32位改为64位系统好了很多

网友:
64位装回32位,CPU肯定可以,其他硬件驱动先找到下载好,
请教:哪些CPU可以装64位系统?

网友:
win7的预读(Superfetch)和快速搜索(Windows Search)可以利用服务管理器禁用,下面win7下载小编介绍禁用方法:
  1、按下win+r键,打开运行对话框,输入services.msc,点击确定;
  2、服务窗口右侧列表,拖动滚动条,找到Superfetch服务,双击;
    3、弹出对话框,修改启动类型为禁用,点击确定;
      4、服务窗口右侧列表再找到Windows Search服务;
      5、双击,弹出对话框中,同样将启动类型修改为禁用,点击确定;
      6、修改完成,重新启动计算机,设置生效。
禁止预读,硬盘就不会一直狂转读写了,

网友:
你装16位的DOS应该也能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