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插卡蓝牙FM播放板,用的是什么芯片?

楼主(2017-06-18):
淘宝上17.5包邮买的板子,介绍的照片看不太清楚,实物芯片已被打磨掉,找不到芯片型号,卖家说不知道。
功能挺多的,加了个红外接收管,用9年前淘的MP3播放器遥控器竟然可以兼容,现在想引出aux-in,改造我的2.1音箱。

ssop24封装,5脚mic,6与7是音频输出脚。

网友A:
珠海JL的AC4XXX系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珠海JL的AC4XXX系列吧。

应该是这个,但找了AC460X与AC461X,引脚都对不上。

楼主:
找到了,AC6905A引脚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找到了,AC6905A引脚一样。

请贴一下链接,也想买一个玩玩。

网友:
功能这么多 把我那小木音箱内加块扩展

网友:
杰理 太便宜 不够你折腾的

网友C:
能再编程么?

网友:
这个芯片有没有详细的资料介绍?

网友:
某宝,搜索杰理蓝牙芯片就走了。有4.1/4.2版本蓝牙。我现在就有图上那个板子,特别好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能再编程么?

有固件升级,当然可以编程。有蓝牙,sd卡u盘,fm,语音通话,都可以播放部分ape无损了,而且这芯片直接驱动耳机都功率十足,声音效果属于优质,非高烧都能满足够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固件升级,当然可以编程。有蓝牙,sd卡u盘,fm,语音通话,都可以播放部分ape无损了,而且这芯片直接驱 ...

资料没找到啊

网友E:
lz从哪里买的,为毛我看到的都有邮费,加上运费得20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lz从哪里买的,为毛我看到的都有邮费,加上运费得20多

【我剁手都要买的宝贝(升级版 蓝牙音频接收器模块  无损音箱功放改装蓝牙4.2电路板),快来和我一起瓜分红包】,点击链接再选择浏览器打开http://c.b1yt.com/h.QZovYs?cv=UUqSZCPC2gi&sm=570182 ,或复制这条信息¥UUqSZCPC2gi¥后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贴一下链接,也想买一个玩玩。

涨了两块钱。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2&_u=lksnmaa37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