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水流量传感器的体积L是根据脉冲数来计算的吗?

楼主(2017-06-18):
之前DIY了一个水流量传感器控制的系统,即设定10L水,然后启动电磁阀让水流过水管,达到10L水后关闭电磁阀,实际测量时不准,我是用厂家给的参数,即根据检测每1560个脉冲就算是1升水,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计算的?淘宝上的水流量传感器(转子+霍尔传感器)是这样说明的:
内径3mm脉冲特性:F=26*Q(Q为流量L/min ),流完一升水输出1560个脉冲
即频率计算=常数*单位流量(L/min)*时间(秒)
流量范围:0.5-5L/min
对于这个公式,有点不太懂,有人能解释一下吗?正确的计算方法是什么?还有水流量传感器的电线用了10米长接到单片机,是否需要加比较器?
注:水流量传感器输出的波形是:方波

网友:
10米到单片机比较器不用加,但是要考虑滤波,电磁阀的启动停止会对脉冲技术带来很大影响

网友:
说先你要说一下不准到底差了多少啊?你这种传感器是依靠水流推动叶轮然后叶轮上的磁铁再作用在霍尔传感器上。
这种流量传感器工业的误差控制还可以,民用的误差范围是比较大的。
你看看你的误差是%多少。
看一下这个
https://wenku.baidu.com/view/e82 ... 20.html?from=search
如果要显示的准确,最好自己做一下矫正曲线。
不同流速的情况下,系数不一样。

网友:
这种10几块钱的传感器,能用

分毫不差的传感器也有,不过要一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