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休眠外部IO唤醒你们是怎么消抖的?

楼主(2017-06-18):
假如设备是完全的休眠,不是定时唤醒的,
外部的机械式开关触发中断你们是如何软件消抖的?

网友A:
按键并联个0.1uf的电容

网友B:
首先要知道正常唤醒的电平需要多少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键并联个0.1uf的电容

在只用软件的情况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中断管脚电平产生变化时(即被唤醒了),执行一个毫秒级别的循环,在这个循环内部不停的检测该管脚,如果 ...

我想了好久,好像就延时好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要知道正常唤醒的电平需要多少时间

假设是20ms呢?你会怎么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假设是20ms呢?你会怎么做

2楼不是已经说了怎么做了?醒来就判断到底是抖动还是确实按下按键

网友:
醒来后,
判断是不是真的IO口中断,
可间隔10ms判断5~10次。

网友:
这就是按键IO的消抖问题,其实休不休眠都是一样处理的,休眠只是判断完之后继续回去睡觉而已

网友D:
这跟休眠/唤醒没关系,按键处理是按键处理,休眠/唤醒是休眠/唤醒。一旦醒来,按键检测是不是真的按了按键,如果是就处理事件,如果不是就继续让它睡觉。
另:如果经常有这种假按键唤醒它,避免耗电太多,就并个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跟休眠/唤醒没关系,按键处理是按键处理,休眠/唤醒是休眠/唤醒。一旦醒来,按键检测是不是真的按了按键 ...

说的在理

网友E:
如果按键没被按下,请问怎么自我产生抖动,楼主这问题明显想得复杂了,需要保证的仅仅是,单片机在每次唤醒后的工作时间要大于按键触发后的抖动时间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跟休眠/唤醒没关系,按键处理是按键处理,休眠/唤醒是休眠/唤醒。一旦醒来,按键检测是不是真的按了按键 ...

所言极是,应该把按键跟触发分离开。触发只管唤醒,按键决定是否处理、休眠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按键没被按下,请问怎么自我产生抖动,楼主这问题明显想得复杂了,需要保证的仅仅是,单片机在每次唤醒 ...

现场干扰

网友(2020-03-14):
这里有一个临界风险,请问怎么处理保险点?

比如
1.io中断唤醒mcu,挂起标志busy=1,
2.定时器开始处理去抖
3.若干定时后得到结果:key_state, 同时busy=0
4.主程序判断busy==0 && key_pin==1 && sys_mode=0后进入睡眠(分别为:按钮处理是否结束,按钮脚是否=1,系统模式=关闭)
5.out=0; wdt=0; key_pin_int_en....stop;

在第4之后和进入stop指令之间往往还有其他少许几条指令,即便无任何额外指令,那也是>=1个指令周期,
如果这时候io引发中断,中断返回将无任何限制条件直接进入sotp状态(带着错误的状态进入睡眠)

这本质和判断+睡眠是多条指令的非原子操作一个道理,大家如何处理的,欢迎探讨。

网友:
主程序一般写法:

if((busy==0) && (key_pin==1) && (sys_mode==OFF_MODE))
{
     OUT_DIS;//关闭输出
     WDT_CLR;
     WDT_DIS;//关闭wdt
     KEY_INT_EN;//打开端口中断

     STOP;
     NOP;NOP;NOP;

     KEY_INT_DIS;
     WDT_EN;
     WDT_CLR;
}

在这里的临界风险虽然很少但针对性测试还是能发现,
主要是一些外围IC给出的唤醒信号不像按钮一样很多抖动。
如整形处理后的光控信号,充放电IC给出的状态信号等。

按钮的抖动恰巧能再次触发唤醒,避免了错误死睡。

网友F:
只能硬件消抖了,我以为不消抖也影响不大。误触发后会接着睡觉。不怕。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只能硬件消抖了,我以为不消抖也影响不大。误触发后会接着睡觉。不怕。

刚说的不全面,已经更新了一下内容。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只能硬件消抖了,我以为不消抖也影响不大。误触发后会接着睡觉。不怕。

我的应用中经常遇到低功耗,唤醒+模式变化,给过来的信号就是理想的脉冲,

处理不好就偶尔会丢失事件直接睡觉,用户体验就不好了。

如前面所说恰巧这那么1-2条指令出脉冲来,顺序执行机制的mcu好像没什么太好办法,

目前是定时唤醒,好处是错误一次不怕,过一会定时后唤醒后马上处理,缺点是功耗多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应用中经常遇到低功耗,唤醒+模式变化,给过来的信号就是理想的脉冲,

处理不好就偶尔会丢失事件直 ...

定时唤醒还是蛮好处理的,机制就跟定时消抖类似。
很久以前的项目了,某种场合为了降低功耗关掉了RTC,只允许外部中断触发。
后续用了粗暴的用死等的方法...因为只有IO中断会唤醒,并没有多任务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