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的200mA恒流毫欧表

楼主(2017-06-19):
    这个表是200mA恒流的毫欧表。可能有些人会说200mA测电阻温漂都很大了。这个是用在特定场合的,要求必须200mA所以不是针对大众的哈。
采用恒流方式。测量范围0-20欧姆。分辨率1毫欧。精度暂时还没标。不过我试验了一下,稳定性还行。现在电路部分电阻采用的是是0.1%精度
的。买了718厂的低温漂还没到。到了再试试哈哈。扩流用的是TIP42。运放OP07,AD用的AD7799,主控STM32F103。串口屏幕。自己暂时做了
个简单界面。支持4线开尔文测量,2线测量。连续测量,单次测量哈哈。
    废话少说,上图

网友:
已阅,图片很清晰

网友:
做得很漂亮,楼主可以测试一下毫欧级别的标准电阻看看,实际精度是多少,分辨率没啥意义,,,

网友:
锂电保护和电源转换集成了?

网友:
赞一个,建议多增加其它几组精密电阻的测量来验证精度

网友:
zan
我以前做过100mA的, 以后有机会做个1A的~

网友:
能分享电池组和红色小板的资料吗?谢谢,若有假货宝链接最好

网友:
外观做得很漂亮啊~ 很有仪器的感觉

网友:
这个屏很漂亮

网友:
整体都挺赞。

网友:
看起来很不错的样子

网友:
字体都土豪金  逼格高

网友:
  显示屏 真不错  丢个电路看看啊 想学习下

网友:
四线制?不知加一个继电器是什么用途?

网友:
显示屏是哪家的 看着不错

网友:
有没有真欧姆功能?

按照FSR=20 Ohm  分辨率是1毫欧  需要14.3bit的分辨率,用个24bit的ADC好奢侈啊

网友:
能直接测量电流吗?

网友:
图片很清晰,整个铝合金壳子就完美了。

网友:
显示屏感觉不错啊,可有链接

网友:
高清无码图片,看着挺爽的

网友:
挺漂亮,电路图能否分享?

网友A:
好吧,俺就搭车显摆一下俺的电阻计

网友:
做的很漂亮
支持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吧,俺就搭车显摆一下俺的电阻计

你这个激励电流多大?是真欧姆方式吗?

网友:
好厉害,做的非常漂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激励电流多大?是真欧姆方式吗?

电流除了10mOhm档和几个高阻档,都是可选的,看图。这表没有真欧姆模式,因为它绝对精度并不算很高(基本精度60ppm),只是胜在量程比较广

网友:
不知楼主用什么进行标定的,关键还在于恒流源和adc的稳定性。

网友:
ad7124这个芯片24位ad 内部带基准 可以片内增益最大128 好像还有个恒流源的激励电流。用这货做测电阻的是不是最省事了。

网友:
如果增加万能表功那就完美了

网友:
用AD7190加精密电阻,比例式测量,1K的参考电阻,可以分辨率到1毫欧,相当于20bit的分辨率。

网友:
那些CE UL标是为了美观吗

网友:
界面做得挺漂亮

网友:
串口屏不错,在哪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