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用排针排母上下连接的PCB,有不用排针排母的方法吗?

楼主(2017-06-19):
本来用2.54mm上下连接的两块PCB,;类似下面这种方式:

现在有个案子,上面那块板不能焊接排针或者排母,还想保持同样的上下连接,不知道有没有可靠的方式连接?
不是最终的产品,只是测试时用。
双排4*2pin,2.54mm,电压5V,电流100mA。

我想用那种PCB测试针,带弹簧的,但是安装时怎么压的可靠是个问题。

网友A:
有导轨或者孔位导向都行,做好定位就非常可靠了,测试针的针头选择适应焊盘的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导轨或者孔位导向都行,做好定位就非常可靠了,测试针的针头选择适应焊盘的就好。 ...

嗯,就是不知道怎么固定板子和测试针。导轨或导向是什么样的,怎么跟下面那个板子固定的,有图片吗?谢谢

网友:
你搜索测试架

网友:
用贴片的排针吧,这样就不会有通孔了

网友(2017-07-26):
btb连接器?

网友:
笔记本内存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