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专利也不好申请,这个情况还有没有必要申辩?

楼主(2017-06-19):
是一个发明专利,具体内容就不上传了,审查意见通知书有几万字,逐条驳回了申请书上的权利要求。驳回理由要么是不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要么是是所属领域技术人员的常用技术手段,是所属技术领域的公知常识,不具备创造性。
最后的总结如下,有经验的网友说说,这种情况还没有必要进行申辩?

网友:
找代理靠谱,手法问题,代理在行。

网友:
代理公司什么意见?

网友:
看lz申请专利什么目的,是真的为了保护知识产权,还是就是为了有这个发明专利作为无形资产。
如果是后者,有个技巧,就是尽量把权利声明的第一条写详细,定语和前置条件增多,利用多个“与”关系的约束条件、减少与现有专利的交集点,再结合代理的建议,一般通过概率比较高。

网友:
是自己在整还是代理,代理在行,他们有一般套路和写法的。

网友:
发明专利没那么容易的

网友:
自己申请的还是找代理申请的?

网友:
发明专利不好申请

网友A:
这是专利审查员的通用做法,原因是专利量太大了,所以不管你有没有创新性,都先给你一棒,能爬起来继续申辩的说明你自己有底,通过的可能性就很大,你要自己都不吱声了,他们就觉得你自己也没底气,自然不会让你通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专利审查员的通用做法,原因是专利量太大了,所以不管你有没有创新性,都先给你一棒,能爬起来继续申辩 ...

不是吧,我申请4-5个发明了,都没有这样苛刻的回复,有两个直接过,另外几个要求进一步回答问题

网友:
我们公司也是遇见专利申请不具创造性而被打了回来,但帮我们申请专利的代理申辩成功,所以说申请专利还是花点钱找专门的代理最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吧,我申请4-5个发明了,都没有这样苛刻的回复,有两个直接过,另外几个要求进一步回答问题 ...

你是之前还是最近两年申请,以前比较好过,现在打回来的比例非常大。

网友:
找代理,进行申辩,最近审查严了一点,认真申辩,成功的可能还是很高的.

网友:
现在审查严了

网友:
认真答复就是了 专利审查员的工作就是驳回你的申请

网友:
都明确这么说了,应该没机会。一般会逐项对你的权利要求做审查,对比文档他们数据库非常全的。

网友:
很正常,发明先审通过了,让你有效,收你三年的钱。三年后复审找你麻烦,降为实用新型专利,就没用了。我们也有過到,不过无所谓,垃圾专利都是公司用来骗Z.F.的,三年有效期内研发费到手就行了,TMD偏宜了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