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刹车电流求助,仿真通过,但是刹车电阻上无电.....

楼主(2017-06-19):
直流电机刹车电流求助,仿真通过,但是刹车电阻上无电流通过。

通过仿真,实测,Q1开通的时候Q3关闭,3处电压为0V;Q1关闭的时候,3处电压为11.6V,Q3开通。

但是电路挂载到直流电机上时,刹车电阻无论怎么更改,还是一样,空跑很长距离。

把刹车电阻拿掉,用万用表电流模式测1和2,发现Q1关闭的时候,万用表电流无变化,应该是1和2没有电流通过。

电路哪里还有问题?

如果真要精确,是不是用H桥正反转更好操作?

=================================================================================

结贴,新电路已经用上了。暂时没发现问题,

网友A:
刹车的时候,电流方向有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刹车的时候,电流方向有问题吧?

NMOS关断时,电机的线圈电感也许会有一瞬间的升压作用,
但是之后电机由于惯性继续转,相当于一个电容,极性和原来一样,上正下负.

==========================================

坛里的一位前辈答复的。 瞬间电压反,之后电压一致。  要不我电路稍微改动下,改成PMOS试一下

网友B:
你这个NMOS根本无法导通,必须用PMOS

网友A:
引用 楼主:
NMOS关断时,电机的线圈电感也许会有一瞬间的升压作用,
但是之后电机由于惯性继续转,相当于一个电容,极性 ...

如果,这个说法( 瞬间电压反,之后电压一致)是准确的话,

那问题出在:Q3的驱动上。

你3处电压为11.6V,这个11.6V仅仅是对地,而不是对2点:需要3-2间电压为高,才能驱动N-MOS!

或你按楼上说的换成P-MOS和相应控制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这个说法( 瞬间电压反,之后电压一致)是准确的话,

那问题出在:Q3的驱动上。

好的。一开始坛友也发了个PMOS的图,主要是我从来没用过PMOS,觉得还是NMOS保险,搞出来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NMOS根本无法导通,必须用PMOS

麻烦您再帮忙看下,这样可以吗?

PMOS的S是接VCC的吧? G级电压低于VCC了。PMOS导通。

如果MOS接法没错的话,一般NMOS的G级电压上限是20V左右,这里PMOS的G级是24V,有没有影响?

网友C:
这样很危险,Q4导通时拉到0V,MOS管栅极有24V电压了,万一电压再波动点上去,MOS管不就扛不住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注意死区问题,上管关闭是通过47K放电,关闭是有一个时间的,如果这个时候下管比上管开的快,就直通了。

网友:
一直没明白电机的刹车是怎么个原理,看很多IPM中都有刹车功能,但怎么个工作方式呢?

网友D:
左上角12V需改为36V.
试下PMOS又何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左上角12V需改为36V.
试下PMOS又何妨

你好,大侠,又看见您了。

是的,正打算用PMOS了。不懂也先试。就是目前24V供电的话,对于PMOS的栅极来说电压太高了些。看看有什么办法降一些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大侠,又看见您了。

是的,正打算用PMOS了。不懂也先试。就是目前24V供电的话,对 ...

你按我的电路来就是了,Vgs不会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按我的电路来就是了,Vgs不会高.

我刚刚提取了PMOS电路仿真了下,关断的时候G极电压是24V,开通的时候是12.9V,

搞的我都怀疑我自己能不能啃下这个电路了。

==================================

大侠,我错了!!!

仿真的时候G级电压24V是相对于GND的,实际上对于S极来说,是0V,开通电压12.9V,相对与S级来说,是-11.1V, 在VGS±20V之内,是不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很危险,Q4导通时拉到0V,MOS管栅极有24V电压了,万一电压再波动点上去,MOS管不就扛不住了。
还有一个 ...

您好,Q3关闭的话,是通过R33这个47K对GS电容充电对吗?阻值越大,关闭越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刚刚提取了PMOS电路仿真了下,关断的时候G极电压是24V,开通的时候是12.9V,

搞的我都怀疑 ...

是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好,Q3关闭的话,是通过R33这个47K对GS电容充电对吗?阻值越大,关闭越慢? ...

对,7楼的电路是这样。关闭时准确来说是对Cgs放电,电阻是47K(R33)+330R(R32)。阻值越大放电时间越长,mos管关闭的就越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刚刚提取了PMOS电路仿真了下,关断的时候G极电压是24V,开通的时候是12.9V,

搞的我都怀疑 ...

13楼电路要注意,IN的电压要大于等于12V这个NPN的管子才能可靠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7楼的电路是这样。关闭时准确来说是对Cgs放电,电阻是47K(R33)+330R(R32)。阻值越大放电时间越长 ...

您好。现在改成了这样,PMOS的VGS通过R32,R33分压,应该在-12V~0V之间

目前R32,R33,R1,R29取值合适吗?

这几个电阻我仿真了下,目前来看是NMOS相对于PMOS来说开通慢,关闭快。

PMOS是通道A,接S端的我接到了GND,实际上通道A的波形应该是反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