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WiFi无线模块esp8266-12s烧写固件时一直提示:开始

楼主(2017-06-19):
最近在烧写esp8266固件,一直烧不进去,始终处于图1状态。线连接的是对的,就是不能启动烧写不知道怎么回事,希望有玩过这个的解惑。图二是实物连接

网友A:
232电平和ttl电平不是一回事,感觉楼主的esp要要挂了。

网友B:
1.你需要一个RS232-TTL的转换器。
2.烧写ESP8266有时序要求的,GPIO15和GPIO0拉低,然后reset。
3.你的ESP8266已经焊在板子上了,外围电路对usart的通讯影响不容忽略。
小白不怕,谁都是从小白过来的,没看文档就想当然的做烧写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你需要一个RS232-TTL的转换器。
2.烧写ESP8266有时序要求的,GPIO15和GPIO0拉低,然后reset。
3.你的ESP8 ...

我的线是USB转串口线,GPIO15和GPIO0也拉低了,reset我用镊子和地短路,但是还不能烧。虽然这个焊在板子上的,但我用其它带3.3V电源的烧写器却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232电平和ttl电平不是一回事,感觉楼主的esp要要挂了。

这样啊

网友:
USB转串口线输出的是RS232电平,哪能这么直接用呢?正负9-15V的电压加上,ESP8266估计是挂了。

网友C:
LZ直接把RS232电平当TTL用了,如果这样可以,那还要MAX232等芯片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直接把RS232电平当TTL用了,如果这样可以,那还要MAX232等芯片干嘛。 ...

尴尬  尴尬  尴尬

网友:
应该不会挂,因为电流小

网友:
我只能说有点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