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的订单焊盘选的是有铅工艺,SMT是会跟着用有铅锡膏吗?

楼主(2017-06-19):
咨询下嘉立创的官方人员:
PCB的订单焊盘选的是有铅工艺,SMT是会跟着用有铅锡膏吗?
如果是无铅锡膏用在有铅的焊盘上,可靠性方面有没有问题?

另外,SMT能否选择用有铅锡膏?

网友:
关键是你有没有Rohs方面的要求,可靠性方面,现在无铅焊接大部分行业在可靠性方面都是认可的。

楼主:
没有Rohs方面的要求,之所以用有铅是因为还有部分需要手动焊接的插件。

网友A:
一律使用无铅锡膏.   楼主是在担心有铅无铅混装, 确定的说可靠性不用担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PCB都是有铅的,为毛锡膏要无铅?是钱多了吗
没有任何问题

嘉立创的SMT默认用的不是无铅锡膏吗?没得选吧?我也想用有铅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律使用无铅锡膏.   楼主是在担心有铅无铅混装, 确定的说可靠性不用担心.  ...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既然PCB都是有铅的,为毛锡膏要无铅?是钱多了吗
没有任何问题

有铅锡膏,工人需要专门的劳保防护吧。反正我自己折腾的时候都小心翼翼,就怕铅中毒

网友C:
就我这边附近,很少有厂家愿意做有铅锡膏的,甚至PCB焊盘采用有铅工艺也是不给贴;厂家给的说法是怕污染炉子;最早不知道做了一批有铅的PCB板找了好几家SMT只有一家愿意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就我这边附近,很少有厂家愿意做有铅锡膏的,甚至PCB焊盘采用有铅工艺也是不给贴;厂家给的说法是怕污染炉 ...

锡膏是刷到板上的,贴片不存在污染炉子一说。波峰焊会污染炉子,插件元件会用到波峰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锡膏是刷到板上的,贴片不存在污染炉子一说。波峰焊会污染炉子,插件元件会用到波峰焊。 ...

有铅锡膏中的助焊剂过回流焊炉子的时候不会污染吗?要是客户要求无铅工艺严格的话你用做过有铅的回流焊炉子试试,出问题了负责不起的!!

网友E:
有铅锡无铅锡结合会不会影响贴片良率,我们的工艺工程师甚至不准我们做锡板,说板厂的锡与工厂的锡不同,会有假焊,我们说不过他们,就全做沉金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铅锡膏中的助焊剂过回流焊炉子的时候不会污染吗?要是客户要求无铅工艺严格的话你用做过有铅的回流焊炉 ...

我的概念里面,锡膏刷到板上了,回流焊只是加热让锡膏融化,没有“炉子”吧?  难道回流焊会有一个锡炉? 如果有的话这个锡炉起什么作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概念里面,锡膏刷到板上了,回流焊只是加热让锡膏融化,没有“炉子”吧?  难道回流焊会有一个锡炉? ...

回流焊加热的那个也叫炉子吧!!我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
会发热的板,用有铅会悲剧。
用有铅锡膏,温度升高,器件容易滑动。后果不堪设想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有铅锡无铅锡结合会不会影响贴片良率,我们的工艺工程师甚至不准我们做锡板,说板厂的锡与工厂的锡不同,会 ...

同问,有铅镀锡的板子,配上无铅锡膏,两种焊锡可以可靠融合么?焊接可靠性,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同问,有铅镀锡的板子,配上无铅锡膏,两种焊锡可以可靠融合么?焊接可靠性,会不会有问题? ...

可以 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