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输入口,TVS和防反二极管的位置互调对EMC有甚影响

楼主(2017-06-19):
一般做法是TVS在前,防反在后,然后共模电感、高压电容之类。想知道TVS和防反二极管互换有没有影响。

网友:
理论上有,毕竟 TVS 会保护后面的二极管!
实际上,1N4007 就算放在前面,也不会坏。

网友:
    如果是单向TVS的话防接反二极管也省了   接反直接爆TVS
双向TVS则无影响

网友A:
TVS放前面EMC没问题,浪涌就出问题了。

网友:
楼主是这个意思么

貌似第一个更常用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TVS放前面EMC没问题,浪涌就出问题了。

TVS放前面, 为什么浪涌会出问题

网友B:
放心,浪涌测试没问题,曾经这样打过,EMC差别也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心,浪涌测试没问题,曾经这样打过,EMC差别也不大

也就是两种都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