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将Altium designer的pcb黑色区域设置为在中间显示?

楼主(2017-06-19):
黑色区域老是在左下角,强迫症患者想拖到中间,在左下角感觉很不舒服的有木有!

网友A:
Design>>Redefine Board  Shape,想放哪里就放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sign>>Redefine Board  Shape,想放哪里就放哪里

自古二楼出正解

网友:
楼主画板子都不画外形吗?

网友:
黑色区域就是板子外形,按数字1切换到板子外形规划模设计菜单就有移动板子外形选项。就算这样移动过去了room也没有过去,重新画一个room然后把板子移动过去。

网友:
全选后可以移动出去。

网友:
个人习惯把整个工作空间都设置为黑色。看起来舒服很多。
板外形方面,一般在M1层划好板边线,然后选择板子外形→根据选择对象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