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函数内部使用字符串常量,编译器会记录这个地址嘛?

楼主(2017-06-19):
突然有如下这个疑问,不知如何下手,恳请大神指教~~~

void menu_disp()
{
    uint8_t *str = "abc";
    lcd12864_disp_str(2, 0, str);
}

按照我的理解,"abc"(首地址)使用1次就被丢弃...我调试时发现,当我反复调用menu_disp()时,,str保存的指针每次都是不变的...

1>编译器每次都重新申请"abc"(首地址),只不过每次申请的"abc"地址相同...

2>编译器发现我多次调用"abc",于是将"abc"(首地址)通过某种方式保存为静态变量(退出函数时仍保存相应的值).

请大神指教,这里到底是采用哪种方式?为什么?谢谢哈...

网友:
str为指向字符串“abc”的指针,而字符串“abc”是以常量的形式存在FLASH中的,其地址是固定的,所以每次进入函数时,申请的str都被初始化成同一个值。

网友:
"abc"是在rom中,地址是固定的,str才是变量

网友:
楼上说的都对,注意常量与局部变量的存储区域是不一样的

网友:
其实归根结底是不是可以认为楼主c语言基础知识或者是这种芯片的认知不够呢,哈哈开玩笑的了,这个应该是和const修饰为const char"abc"一样吧?我没有学过c,正好跟着学习一下

网友A:
“编译器每次都重新申请”,单是看到这句话就知道楼主的学的很混乱连基本的都不知道呢,不知楼主有没有打开看过编译生成的bin文件呢?

楼主:
感谢大神指导~~~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译器每次都重新申请”,单是看到这句话就知道楼主的学的很混乱连基本的都不知道呢,不知楼主有没有打开 ...

说实话,还真没看过bin文件呢...

冒昧的请教大神2点:

1> 会看bin文件对单片机编程而言,一般可能会有哪些好处(这样才有动力...)?

2> 如何学习看bin文件呢(简单推荐点资料,或者学习方法都行...)?

感谢大神不惜赐教~~~

网友:
看下鏈接文件

网友:
赞同2楼的观点。还有,不是编译器每次申请,我觉得和编译器没多大关系,每次进入这个函数,其实是在执行阶段,不是编译。

网友:
跟字模一样  常量字符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