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用stm32做个温控器,有没有开源的电路推荐一个

楼主(2017-06-19):
最近要做个温控器,精度在0.5度左右,用K型热电偶,或者PT100做温度采集。淘宝上60块左右那种温控表精度就行。
有没有开源的电路或者温控器,可惜对硬件不是很懂,尴尬,提供资料愿给100莫元作为答谢。谢谢了

网友A: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9%E6%8E%A7%E5%99%A8
电路可以参考的不少,麻烦的是软件部分

网友B:
买个回来参考一下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回来参考一下不就好了

但是很多都把硬件给抹掉,尴尬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475926&highlight=%E6%B8%A9%E6%8E%A7%E5%99%A8
电 ...

我看看,以前做过,温度不准,应该说是温度公式没弄好(✪▽✪)

网友C:
经过大批了验证的,成熟可靠的电路是很值钱的;网上的很多电路可以看起来原理也说的过去,大批量生产时,可能就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经过大批了验证的,成熟可靠的电路是很值钱的;网上的很多电路可以看起来原理也说的过去,大批量生产时,可 ...

说的对,成熟电路很重要

网友:
经过批量、时间和市场验证的电路,确实很有价值

楼主:
MAX6675  稳定性不知道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MAX6675  稳定性不知道如何

精度无法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说的对,成熟电路很重要

你确定100莫元就想要人家成熟可靠批量生产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100莫元就想要人家成熟可靠批量生产的电路?

只是想问下有没有合适的开源的电路,实际价值肯定不止。如果没有合适的就算了,嘿嘿

网友:
pt100和k都有,只是不太方便直接分享。

网友D:
现在正在调一个8通道全隔离的,MODBUS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正在调一个8通道全隔离的,MODBUS协议

MODBUS协议我弄过,

网友E:
引用 楼主:
MAX6675  稳定性不知道如何

稳定性还行,我们之前在一个锅炉中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稳定性还行,我们之前在一个锅炉中用过。

这么好,那就行,哈哈

网友F:
仅作参考

网友F:
其实我还是推荐你用ADS1148等这类专门用于温度传感器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仅作参考

谢谢,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实我还是推荐你用ADS1148等这类专门用于温度传感器的芯片

坛友  机器人天空  来领莫元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76623-1-1.html

来领莫元,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