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量产的产品偶发黑屏,NXP LPC1785方案,求提供点思路

楼主(2017-06-19):
仪表量产一年多了,之前偶有黑屏,当时也不知道怎么查找,所以就放下了,最近遭到客户大量退货,但是退回来后很多都是不复现;现在偶有几台能复现出来;量了各个器件波形都是好的。

目前复现的状况是:
1. 部分仪表进入休眠状态后,进行唤醒,仪表偶尔会重启,而且进入休眠的时间越长,越容易出现复位。
ps:使用IO口唤醒,唤醒后仪表进入休眠退出程序,休眠退出程序使用错误看门狗指令使仪表复位;

2.仪表程序使用jlink的jflash工具全部读出再重新烧录后,基本不复现,使用自己的CAN升级工具烧录后还会出现复位,但是概率降低很多。

3.黑屏仪表偶发伴有屏幕上logo图片错位的情况,其他图片暂时没发现错位

    关于图片,我们目前的做法是,把logo放在内部flash,其他图片放在外部flash,上电的时候先把logo搬运到显存显示,然后加载其他图片资源,加载完毕后进行显示。

现在通过打印能看出来有的时候休眠重启是系统进入了错误中断导致,后面就没有明确的思路去查了

网友A:
不会是自己工具烧录的时候有数据错误吧

网友B:
从硬件方面考虑,
LQFP封装的LPC1785应该不存在焊接的问题,
如果外加SDRAM的话,可以往布线等长方面查一查
还有一个可能原因是MCU与屏幕的通讯线路过孔不通,可以通过高低温冲击来尝试重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自己工具烧录的时候有数据错误吧

这个可能性不大吧,不过还是有点怀疑用jflash烧写会写某些除了flash之外的东西,我用jfalsh读取出来写的完全一样的;

不过还有一点是,我们boot烧写程序是,需要用哪一块flash才去擦除哪一块,而jflash我们使用的方法是,全部擦除,然后烧写,而且烧写是用的芯片读出来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硬件方面考虑,
LQFP封装的LPC1785应该不存在焊接的问题,
如果外加SDRAM的话,可以往布线等长方面查一查 ...

2.sdram只是做显存用,理论上存在时序问题,但不至于重启,应该就是花屏;
3. 屏幕大部分时候显示是正确的,只是休眠起来可能不正确,不过虚焊是个疑点,从证据来讲,都没指向它

网友:
估计还是软件的不严谨原因吧,否则怎么只和休眠有关系呢

网友:
第一硬件,第二软件液晶初始化,

网友C:
前两天与到NXP11E68的一个问题。。出货大约两个月后设备不休眠了。。。断电重启后不就再也不出现了。。。后来加速测试调试了很长时间 埋了很多log发现了问题    写单片机内部E2前必须做临界区保护,如果写E2过程中来了中断 绝对死掉问技术支持他说不需要关中断。。。而我测试的 读写E2全部需要临界区保护

网友:
显示屏黑屏是个比较严重的问题。以前公司有过教训,损失惨重。后来软件推倒重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前两天与到NXP11E68的一个问题。。出货大约两个月后设备不休眠了。。。断电重启后不就再也不出现了。。。后 ...

内部EEP本身就是FLASH,,写入数据是肯定是要关中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内部EEP本身就是FLASH,,写入数据是肯定是要关中断的,

嗯 是的 吃了这一次亏  就记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内部EEP本身就是FLASH,,写入数据是肯定是要关中断的,

st写flash也不需要关中断啊,只是中断会被阻塞,可能丢失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从硬件方面考虑,
LQFP封装的LPC1785应该不存在焊接的问题,
如果外加SDRAM的话,可以往布线等长方面查一查 ...

关于SDRAM布线等长需要严格处理吗?因为现在我发现有时候等长很不好处理,就想知道长度方面最大可以差多长?SDRAM的频率是133MHz

网友:
SDRAM的频率是133MHz   必须等长处理  pads9.5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关于SDRAM布线等长需要严格处理吗?因为现在我发现有时候等长很不好处理,就想知道长度方面最大可以差多 ...

等长布线方面,我只了解,不擅长,你这个问题不好回答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关于SDRAM布线等长需要严格处理吗?因为现在我发现有时候等长很不好处理,就想知道长度方面最大可以差多 ...

需要等长的,如果你不等长,能不能用,肯定能用。好不好用,不好说,至少频率上不去,到达不了最好的状态。我之前就是随意布的SDRAM,发现跑不到最大频率,降频到近40M时才能用,但这个时候它已经不胜任我对LCD的操作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需要等长的,如果你不等长,能不能用,肯定能用。好不好用,不好说,至少频率上不去,到达不了最好的状态 ...

因为我看到有个人画了个DDR3的板子,发现他布的线也不是等长的,最多差了大概有400mil,所以我很好奇,如果我只跑133M的话,是不是等长可以要求更低一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因为我看到有个人画了个DDR3的板子,发现他布的线也不是等长的,最多差了大概有400mil,所以我很好奇,如 ...

我不知道,从理论上来说,应该等长。从我自己以前的经历来看,等长能跑的更高的速度。看你对速度的要求,你自己决择吧,

网友:
断电重启恢复的话,软件原因大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因为我看到有个人画了个DDR3的板子,发现他布的线也不是等长的,最多差了大概有400mil,所以我很好奇,如 ...

133mhz 400mil 没问题,还不如看看阻抗连不连续,过孔是不是随意,因为1785的引脚关系,可能同组有些线过孔换层了,有些没有,造成阻抗不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G:
133mhz 400mil 没问题,还不如看看阻抗连不连续,过孔是不是随意,因为1785的引脚关系,可能同组有些线过 ...

哦哦,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