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 UCOS+LWIP+STM32F407+HTML网页

楼主(2017-06-19):
这个东西原理简单,就是要懂一些HTML语言,然后LWIP网络编程模拟一个简单的网站。可用于参数配置,非常适合那种不带液晶屏和按键,但又有大量数据要配置的设备。直接用浏览器配置数据,免去了上位机配置软件的开发,方便使用。

/*web 任务*/
void task_for_web_server(void *arg)
{
    int retval;
    int web_listen_sockfd;
    int i;
    int rcvlen, sndlen;
    int curRecePos=0;
    socklen_t addrlen;
    struct sockaddr_in srv_sockaddr,cln_sockaddr;

    OSTimeDlyHMSM(0,0,1,0);//==d等系统准备好
    web_server_init();

    memset(&srv_sockaddr, 0, sizeof(struct sockaddr_in));
#if !(defined LWIP_BSD_SOCKER && LWIP_BSD_SOCKER > 0)
    srv_sockaddr.sin_len    = sizeof(struct sockaddr_in);
#endif
    srv_sockaddr.sin_family = AF_INET;
    srv_sockaddr.sin_port   = htons(80);
    srv_sockaddr.sin_addr.s_addr = htonl(INADDR_ANY);

    //=======
    printf("task_for_http_server go...\r\n");
    for(;;)
    {
        /* 创建TCP socket. */
        web_listen_sockfd = socket(AF_INET, SOCK_STREAM, IPPROTO_TCP);
        if(web_listen_sockfd == (-1))
        {
            printf("\nERR:web_listen_sockfd ceate errlog=%d\n",errno);
            close(web_listen_sockfd);
            continue;
        }
        setsockopt(web_listen_sockfd, SOL_SOCKET, SO_REUSEADDR, &attr_bind, sizeof(attr_bind));

        /* 绑定socket IP地址及端口号. */
        addrlen = sizeof(struct sockaddr_in);
        retval  = bind(web_listen_sockfd, (struct sockaddr *)&srv_sockaddr, addrlen);
        if(retval == (-1))
        {
            printf("\nERR:web_listen_sockfd bind errlog=%d\n",errno);
            close(web_listen_sockfd);
            continue;
        }

        /* 侦听socket连接. */
        retval = listen(web_listen_sockfd, 1);
        if(retval == (-1))
        {
            printf("\nERR:web_listen_sockfd listen  errlog=%d\n",errno);
            close(web_listen_sockfd);
            OSTimeDlyHMSM(0,0,3,0);
            continue;
        }

        /* 处理链接,循环接受数据. */
        while (1)
        {
            /* 阻塞等待客户端建立连接. */
            printf("\nHttpServer wait accept......\n ");
            socket_fd_web = accept(web_listen_sockfd, (struct sockaddr *)&cln_sockaddr, &addrlen);
            if (socket_fd_web == (-1))
            {
                printf("\r\nERR:socket_fd_web accept=%d errlog=%d\n",socket_fd_web,errno);
                close(web_listen_sockfd);
                break;
            }

            //=====链接建立,循环等待接收
            curRecePos = 0;
            do
            {
                /* 阻塞接收客户端数据报文. */
                rcvlen= recv(socket_fd_web,&httpReceBuf[curRecePos],sizeof(httpReceBuf)-curRecePos,0);//MSG_DONTWAIT
                printf("\nrecv return len=%d\n",rcvlen);
                if(rcvlen>0)
                {
                    curRecePos=curRecePos+rcvlen;
                    httpReceBuf[curRecePos]=0;  //增加字符串解锁标识
                    if((0==IsDataRecvFinish(httpReceBuf))||(curRecePos>=sizeof(httpReceBuf)))
                   {
                       processhttpdata(curRecePos);
                       curRecePos=0;
                   }
                }
                else
                {
                    printf("\nERR:recv return len<=0\n");
                    printf("\nerr log =%d\n",errno);
                    curRecePos = 0;
                }
            } while (rcvlen >0);
            closesocket(socket_fd_web);
        }
        close(web_listen_sockfd);
        printf("\nHttpServer close listenSockfd ");
    }
}
/*打包网页HTML信息*/
******************************************************************************************************/
int web_server_packet_cfg_page_html(char *out_pack_buff)
{
    out_pack_buff[0] = 0;

    /*网页文件头部*/
    sprintf(out_pack_buff+strlen(out_pack_buff),"<HTML><head><title>网络通信参数</title><meta http-equiv=\"Content-Type\" content=\"text/html; charset=gb2312\" /></head><body>");
    sprintf(out_pack_buff+strlen(out_pack_buff),"<div style=\"width: 400px; height: 300px; position:absolute; left: 50%;top: 50%;\">");
    sprintf(out_pack_buff+strlen(out_pack_buff),"<form name=\"NetcardPage\" action=\"\" method=\"POST\">");
    sprintf(out_pack_buff+strlen(out_pack_buff),"<table style=\"width: 400px;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信息内容*/
    /*本地IP*/
    sprintf(out_pack_buff+strlen(out_pack_buff),"<tr style=\"border: black 1px solid; height: 3px; font-size: 14px;\"><td>本  地IP:</td>");
    sprintf(out_pack_buff+strlen(out_pack_buff),"<td><input name=\"IP1addr1\" type=\"text\" size=\"3\" maxlength=\"3\" value=\"%d\">.", cfgdata.local_ip[0]);
    sprintf(out_pack_buff+strlen(out_pack_buff),"<input name=\"IP1addr2\" type=\"text\" size=\"3\" maxlength=\"3\" value=\"%d\">.", cfgdata.local_ip[1]);
    sprintf(out_pack_buff+strlen(out_pack_buff),"<input name=\"IP1addr3\" type=\"text\" size=\"3\" maxlength=\"3\" value=\"%d\">.", cfgdata.local_ip[2]);
    sprintf(out_pack_buff+strlen(out_pack_buff),"<input name=\"IP1addr4\" type=\"text\" size=\"3\" maxlength=\"3\" value=\"%d\"></td></tr>",  cfgdata.local_ip[3]);

    /*子网掩码*/
    sprintf(out_pack_buff+strlen(out_pack_buff),"<tr style=\"border: black 1px solid; height: 30px; font-size: 14px;\"><td>子网掩码:</td>");
    sprintf(out_pack_buff+strlen(out_pack_buff),"<td><input name=\"IP1Mask1\" type=\"text\" size=\"3\" maxlength=\"3\" value=\"%d\">.", cfgdata.sub_mask[0]);
    sprintf(out_pack_buff+strlen(out_pack_buff),"<input name=\"IP1Mask2\" type=\"text\" size=\"3\" maxlength=\"3\" value=\"%d\">.", cfgdata.sub_mask[1]);
    sprintf(out_pack_buff+strlen(out_pack_buff),"<input name=\"IP1Mask3\" type=\"text\" size=\"3\" maxlength=\"3\" value=\"%d\">.", cfgdata.sub_mask[2]);
    sprintf(out_pack_buff+strlen(out_pack_buff),"<input name=\"IP1Mask4\" type=\"text\" size=\"3\" maxlength=\"3\" value=\"%d\"></td></tr>", cfgdata.sub_mask[3]);

    /*网关*/
    sprintf(out_pack_buff+strlen(out_pack_buff),"<tr style=\"border: black 1px solid; height: 30px; font-size: 14px;\"><td>网关:</td>");
    sprintf(out_pack_buff+strlen(out_pack_buff),"<td><input name=\"IP1GateWay1\" type=\"text\" size=\"3\" maxlength=\"3\" value=\"%d\">.", cfgdata.gate_way[0]);
    sprintf(out_pack_buff+strlen(out_pack_buff),"<input name=\"IP1GateWay2\" type=\"text\" size=\"3\" maxlength=\"3\" value=\"%d\">.", cfgdata.gate_way[1]);
    sprintf(out_pack_buff+strlen(out_pack_buff),"<input name=\"IP1GateWay3\" type=\"text\" size=\"3\" maxlength=\"3\" value=\"%d\">.", cfgdata.gate_way[2]);
    sprintf(out_pack_buff+strlen(out_pack_buff),"<input name=\"IP1GateWay4\" type=\"text\" size=\"3\" maxlength=\"3\" value=\"%d\"></td></tr>", cfgdata.gate_way[3]);

    /*本地端口*/
    sprintf(out_pack_buff+strlen(out_pack_buff),"<tr style=\"border: black 1px solid; height: 30px; font-size: 14px;\"><td>本地端口:</td>");
    sprintf(out_pack_buff+strlen(out_pack_buff),"<td><input name=\"LocalPort\" type=\"text\" size=\"5\" maxlength=\"5\" value=\"%d\"></td></tr>", cfgdata.local_port);

    /*远方IP*/
    sprintf(out_pack_buff+strlen(out_pack_buff),"<tr style=\"border: black 1px solid; height: 30px; font-size: 14px;\"><td>远 方IP:</td>");
    sprintf(out_pack_buff+strlen(out_pack_buff),"<td><input name=\"IP1Ser1\" type=\"text\" size=\"3\" maxlength=\"3\" value=\"%d\">.", cfgdata.remote_ip[0]);
    sprintf(out_pack_buff+strlen(out_pack_buff),"<input name=\"IP1Ser2\" type=\"text\" size=\"3\" maxlength=\"3\" value=\"%d\">.", cfgdata.remote_ip[1]);
    sprintf(out_pack_buff+strlen(out_pack_buff),"<input name=\"IP1Ser3\" type=\"text\" size=\"3\" maxlength=\"3\" value=\"%d\">.", cfgdata.remote_ip[2]);
    sprintf(out_pack_buff+strlen(out_pack_buff),"<input name=\"IP1Ser4\" type=\"text\" size=\"3\" maxlength=\"3\" value=\"%d\"></td></tr>", cfgdata.remote_ip[3]);

    /*远方端口*/
    sprintf(out_pack_buff+strlen(out_pack_buff),"<tr style=\"border: black 1px solid; height: 30px; font-size: 14px;\"><td>远方端口:</td>");
    sprintf(out_pack_buff+strlen(out_pack_buff),"<td><input name=\"RemotePort\" type=\"text\" size=\"5\" maxlength=\"5\" value=\"5000\"></td></tr>", cfgdata.remote_port);

    /*协议类型*/
    sprintf(out_pack_buff+strlen(out_pack_buff),"<tr style=\"border: black 1px solid; height: 30px; font-size: 14px;\"><td>通信协议:</td>");
    sprintf(out_pack_buff+strlen(out_pack_buff),"<td><select name=\"ProcType\">");
    if(cfgdata.proc_type==1)
    {
        sprintf(out_pack_buff+strlen(out_pack_buff),"<option value=\"1\" selected=\"selected\">UDP</option>");
        sprintf(out_pack_buff+strlen(out_pack_buff),"<option value=\"2\" >TCP_SERVER</option>");
        sprintf(out_pack_buff+strlen(out_pack_buff),"<option value=\"3\">TCP_CLIENT</option>");
    }
    else if(cfgdata.proc_type==3)
    {
        sprintf(out_pack_buff+strlen(out_pack_buff),"<option value=\"1\">UDP</option>");
        sprintf(out_pack_buff+strlen(out_pack_buff),"<option value=\"2\">TCP_SERVER</option>");
        sprintf(out_pack_buff+strlen(out_pack_buff),"<option value=\"3\" selected=\"selected\">TCP_CLIENT</option>");
    }
    else
    {
        sprintf(out_pack_buff+strlen(out_pack_buff),"<option value=\"1\">UDP</option>");
        sprintf(out_pack_buff+strlen(out_pack_buff),"<option value=\"2\" selected=\"selected\">TCP_SERVER</option>");
        sprintf(out_pack_buff+strlen(out_pack_buff),"<option value=\"3\">TCP_CLIENT</option>");
    }
    sprintf(out_pack_buff+strlen(out_pack_buff),"</select></td></tr>");

    /*尾部*/
    sprintf(out_pack_buff+strlen(out_pack_buff),"<tr><td style=\"height: 40px; text-align: center;\" colspan=\"2\"><input name=\"save\" type=\"submit\" value=\"保存\">");
    sprintf(out_pack_buff+strlen(out_pack_buff),"   <input name=\"reset\" type=\"reset\" value=\"重置\"></form></BODY></HTML>");

    return strlen(out_pack_buff);
}

网友A:
楼主把整个工程分享出来呗

网友:
挺好得。不过我都喜欢用udp加一个客户端,编程简单得多。

网友:
lwip socket接口稳定吗?

网友:
搞个简易的工程模板方便我等借鉴

网友:
谢谢分享,后续又开发,再来参考。

网友B:
楼主能否用动态的彩色的界面来实现,也就是用浏览器取代平时炫酷的手机APP的效果,同时改成用WIFI与电脑或手机连接

网友:
也用lwip,raw api模式

网友C:
我最近一个项目也有做过通过网页配置参数。
用的是STM32F103+W5500+UCOS

网友:
厉害,楼主上个工程让我们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否用动态的彩色的界面来实现,也就是用浏览器取代平时炫酷的手机APP的效果,同时改成用WIFI与电脑或 ...

彩色动态网页的HTML文件会很大,不适合在这里用, 板子那点存储空间还不够存几个网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把整个工程分享出来呗

这个是我给公司作的产品, 工程不好分享哦!!  其实我主要是想分享一种方法, 难度也不是很大,就是要懂得一些HTML, 真有需要可以私信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最近一个项目也有做过通过网页配置参数。
用的是STM32F103+W5500+UCOS

这个做的漂亮,W5500免得调协议栈了,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
学习一下,如果有工程文件就更好了

网友:
这个是个好东西,谢谢分享。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mark  UCOS+LWIP+STM32F407+HTML网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