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8的PWM输出可以,但是TIM1不行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7-06-19):
最近碰到一个奇怪的问题,在STM32F103RCT6上,以下程序可以设置TIM8输出PWM,但是将相应的TIM8改成TIM1,对应TIM1的GPIO上就没有PWM输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相同问题?
        TIM_BDTRInitTypeDef TIM_BDTRInit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u32 Period ;
        /*根据输出的频率计算定时的计数值,确定输出PWM的周期*/
        Period = SYS_FREQ /ul_freq ;
        /*电机正转,TIM1为主定时器触发TIM8从定时器*/

                TIM_DeInit(TIM8);

                /*定时器TIM1基本配置*/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                                        /*不预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Period -1  ;                                /*计数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定义时钟分频因子,产生死去的频率为定时器时钟频率的4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 = 0;                        /*累计多少次溢出中断,再产生一次溢出中断*/
                  TIM_TimeBaseInit(TIM8, &TIM_TimeBaseStructure);

                /*定时器TIM1通道1输出两路互补PWM配置*/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2;                                /*PWM输出模式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使能OC输出*/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 = TIM_OutputNState_Enable;        /*使能OC互补输出*/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Period/2 ;                                                /*占空比*/
                /*输出极性设置*/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正通道 极性 输出 高有效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反通道 极性 输出 高有效
                /*刹车后的极性配置*/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IdleState =TIM_OCIdleState_Reset  ;         //正通道 失效,刹车后极性 输出 低有效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Reset;         //反通道 失效,刹车后极性 输出 低有效
                  TIM_OC1Init(TIM8, &TIM_OCInitStructure);

                /*TIM1输出两路互补的PWM死区配置*/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OSSRState = TIM_OSSRState_Enable;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OSSIState = TIM_OSSIState_Enable;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LOCKLevel = TIM_LOCKLevel_OFF;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DeadTime = 6;
//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DeadTime = 11;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Break = TIM_Break_Disable;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BreakPolarity = TIM_BreakPolarity_Low  ;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AutomaticOutput = TIM_AutomaticOutput_Enable;
                TIM_BDTRConfig(TIM8, &TIM_BDTRInitStructure);

                //使能影子寄存器
                TIM_ARRPreloadConfig(TIM8, ENABLE);

                TIM_OC1PreloadConfig(TIM8, TIM_OCPreload_Enable);//master 定时器TIM1的比较寄存器,开影子寄存器
          TIM_Cmd(TIM8, ENABLE);
          /* Main Output Enable */
          TIM_CtrlPWMOutputs(TIM8, ENABLE);

网友A:
我前几天刚刚问过类似问题,主要还是IO口的第二功能,需要选项字要配置一下才有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前几天刚刚问过类似问题,主要还是IO口的第二功能,需要选项字要配置一下才有输出。 ...

你好,我也遇到跟楼主同样的问题, 只不过我是TIM8没有输出,但是如果是手动复位后就有输出,上电复位就没有,请问你说的选项字配置具体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