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L151连不上STLINK求教

楼主(2017-06-19):
之前一直用STM8S,没什么问题,现在用STM8L居然连不上STLINK了,什么情况?
STM8L的RESET、SWIM都是跟IO复用的,假如程序运行的时候把这两个口配置成IO了,那IC还怎么跟仿真器连接呢?用过的大神请指点下,万分感谢!

楼主:
Starting debug session...
-> Emulator reset (usb://usb)...
  ** Connection error (usb://usb): gdi-error [40201]: can't access configuration database
STLINK 是比较早的那种,不是STLINKV2,是不是版本太低了不支持STM8L?  在线等。。。。。

网友:
线问题吧

网友A:
用IAR的时候试过一个办法,你试试。
1、按住reset引脚
2、开始Debug,等到进度条刚出来的时候放开reset。
然后就可以烧写代码了。

楼主:
线没问题吧,用在STM8S上是好的,用脱机烧录器也不烧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IAR的时候试过一个办法,你试试。
1、按住reset引脚
2、开始Debug,等到进度条刚出来的时候放开reset。

要这么麻烦?

网友A:
我只有这个办法,在STM32上测试没问题。
或者你在JTAG引脚做I/O用之前加一个长延迟,这样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有这个办法,在STM32上测试没问题。
或者你在JTAG引脚做I/O用之前加一个长延迟,这样也可以。 ...

是STM8L哦,没有JTAG

网友:
程序里面启动后延时一段时间再把SWIM脚设置为IO,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STM8L哦,没有JTAG

原理是一样的,都是在用户代码还没执行之前,使能仿真功能。

网友:
何苦为难自己,IO这么不够用吗?非要把RESET、SWIM都是跟IO复用的?

网友:
STM8S有复用过SWIM脚,在仿真时,把SWIM配置成IO的指令不起作用,所以对仿真没影响,但是IO功能也仿真不了。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解决了,是系统问题!
软件重装了N遍N个版本还是不是,最好换了个系统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