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6脚拨轮开关的作用

楼主(2017-06-20):
原先我用的是3个触点和一个共公点的,可以实现拨左,右,和中间按下去。但是这个6脚的不知能实现什么功能呢?

网友:
左边两个脚,右边两个脚,中间两个脚,都是独立的?

网友:
就3个有用 上下拨动和按下

网友:
没有规格书吗?

网友:
不是三个按键放一起吗?!

网友:
测量再拆开检查,可能是向左和向右分别增加一个档位。

网友:
三个开关,左拔闭合一个开关,按下一个,右拔一个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解答。。。可能是一样的。因为卖家也说不清楚。我就没买,先问问。

网友A:
以前的sony手机上像这个,第一张图那张,可以向手机屏方向掰,也可以向手机背方向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的sony手机上像这个,第一张图那张,可以向手机屏方向掰,也可以向手机背方向掰。 ...

你的意思是说这玩意,除了左右和中间按下去,还可以前后扳动???太神奇了。

网友:
你搜下,sony z28

楼主:
还是不清楚,改天我买回来拆开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