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意法带从USB功能的最便宜处理器应该是STM32F070F6P6了吧?

楼主(2017-06-20):
想做一个 USB(虚拟串口)转I2C,UART转I2C的小板子。
买现成的专业芯片,价格都太贵了。
所以只能找单片机了,就现在价格来说,STM32F070F6P6应该是最便宜了吧?
虽然也有功能引脚几乎一样的STM32F042系列,但是价格还要贵一些。

网友A:
可以考虑不用mcu,其实没必要用mcu做,合泰有现成的 USB转 I2C和 USB转SPI芯片,只要一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不用mcu,其实没必要用mcu做,合泰有现成的 USB转 I2C和 USB转SPI芯片,只要一块多

我要UART和USB(虚拟串口)都能转I2C,目的是用户不论接UART口还是USB口,软件都保持一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要UART和USB(虚拟串口)都能转I2C,目的是用户不论接UART口还是USB口,软件都保持一致。 ...

串口转i2c在主控写个小程序不用增加成本,然后usb转i2c用这种 ASIC芯片,你的成本可以降低几倍

然后 两边的协议做成一致就行,用户体验没区别,而且ASIC芯片还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转i2c在主控写个小程序不用增加成本,然后usb转i2c用这种 ASIC芯片,你的成本可以降低几倍

然后 两 ...

我这是一个I2C接口的授权芯片,要连到客户设备上。
因为客户设备一般不会有多余的I2C接口,但是串口或者USB一般都是有的,所以我这转接板预留UART或者USB,客户愿意通过单片机之类的串口进行通信也可以,或者PC机上的虚拟串口通信也可以。
我是无权往客户设备写程序的,只提供接口供客户调用这个I2C的芯片。

网友:
最便宜的是 南京沁恒的 CH55X系列

完全够你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是一个I2C接口的授权芯片,要连到客户设备上。
因为客户设备一般不会有多余的I2C接口,但是串口或者U ...

程序不是客户写,是你自己写

你看看现在 st的芯片价格都翻倍了,很不合算

你用个几个毛钱的带串口的 国产单片机+usb转i2c芯片,成本不超过2元

用st的加外围 接近10元成本了

网友:
直接跟原厂买 Wafer 再自己 DIY 裁成 Die 后,再进行 COB (Chip On Board) 封装打至于 PCB 上最后上 COB 胶,完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是一个I2C接口的授权芯片,要连到客户设备上。
因为客户设备一般不会有多余的I2C接口,但是串口或者U ...

你没看懂他的建议。。。
他是说用一个最最简单的单片机+一个便宜的USB串口芯片  替代ST单片机          2个芯片加起来2块钱替代一个ST  好几块钱。

网友:
带USB的51比ST便宜多了。           串口是个单片机都有,定时器是个单片机都有,IIC实在没有可以模拟主机,      带USB的51还是不如上面建议的方便,价钱半斤八两,带USB的单片机写软件麻烦些。

网友:
论坛之前不是有用STM8的定时器做了个USB通信的嘛,要不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