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C2000开发板哪一家的好?

楼主(2017-06-20):
网上搜到三兄弟和研旭两家,要求接口有双232,485,CAN,网卡口,所谓的好应该包括质量、功能和服务。先谢了!

网友:
我有~~~价格便宜~~~~提供SCH+PCB

网友A:
LZ要成品,还能开发票的。你能吗?

网友B:
都什么时代了,还搞c2000???直接用stm32  M4核比C2000性价比高而且调试环境比CCS好的不是一点点,
C2000动不动就把芯片搞坏,我已经搞坏一大堆了

网友:
服务? 这个。。。 一般不能指望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什么时代了,还搞c2000???直接用stm32  M4核比C2000性价比高而且调试环境比CCS好的不是一点点,
C2000 ...

把芯片搞坏? 咋个坏法? 我咋没碰到过。只是感觉IO口的容忍电压低些。加两个二极管钳位一下就OK了。

网友:
似乎隔一阵子就回出现F28XXX和 STM 的对比的话题。就像有人喜欢肉乎乎的妞,而有人喜欢苗条妞一样。

网友C:
回楼上,  要看跟哪一款比吧,
c2000最新系列,  2837xD     工作频率200M,  双核,  再带两个支持浮点运算的协处理器, 外带两个数学运算器(好像是优化三角函数和CRC逻辑运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楼上,  要看跟哪一款比吧,
c2000最新系列,  2837xD     工作频率200M,  双核,  再带两个支持浮点 ...

回楼主,  我听过研旭  和   Hello DSP的开发板, hello dsp 好像是叫傅立叶电子?  有个专门的hellodsp论坛, 不过这两年好像人气一般

网友D:
这几年没研究28XX 的了。但印象中,应该是闻亭 好一些吧。彩虹大厦的那个。习惯了是很爽的东西。 当年2000的配个510 ,6000的配个560,摸透了规律后,很流畅的干活。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几年没研究28XX 的了。但印象中,应该是闻亭 好一些吧。彩虹大厦的那个。习惯了是很爽的东西。 当年2000 ...

510就是个鸡肋,用习惯jlink的绝对想吧510给砸了, ,我是从240X用过来的,开始的时候用2406 2407后来2812 2810现在用28034,开发环境也是从ccs3.1 3.3 到现在的cc6,但是现在逐渐转向stm32了,偶尔老产品还用510写烧写下程序,510真实太垃圾了,不知道你为什么没弄坏过dsp,我是以前弄坏过很多很多dsp的,也不是坏,就是不知道为什么flash锁死了,有时候感觉写代码时系统卡了一下,flash就写不进程序了,这个是经常发生的

楼主:
谢谢各位了,本人不是很懂,给推荐过STM32,人家不愿意,已购28335。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都什么时代了,还搞c2000???直接用stm32  M4核比C2000性价比高而且调试环境比CCS好的不是一点点,
C2000 ...

am335x用什么开发裸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510就是个鸡肋,用习惯jlink的绝对想吧510给砸了, ,我是从240X用过来的,开始的时候用2406 2 ...

握手,我搞坏的也不在少数,感觉惊心动魄的,不过听说后出的283× 就没那么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am335x用什么开发裸跑呢?

因为我做电机控制方面的,所以只用c2000系列,没用过TI其他的系列MCU

网友:
引用 网友B:
510就是个鸡肋,用习惯jlink的绝对想吧510给砸了, ,我是从240X用过来的,开始的时候用2406 2 ...

我估计你碰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仿真器。

网友F:
一直在用pci卡式的仿真器。usb的,尤其国产的,慎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直在用pci卡式的仿真器。usb的,尤其国产的,慎重啊。

在公司一直都是用的官方正版的仿真器,好像跟仿真器关系不是特别大

一般不会再芯片第一次烧写时出问题,都是写入次数多了就出问题了

网友G:
28系列dsp供电不稳 烧写dsp 很容易锁死dsp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要成品,还能开发票的。你能吗?

成品有啊,发票可以啊,怎么了?妨碍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28系列dsp供电不稳 烧写dsp 很容易锁死dsp

正规渠道拿货几万片,从没遇到过

网友(2019-07-24):
确实供电不稳定容易死,还要尽量不要在开发的时候带密码反复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