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2的对比度电位器标准接法是哪种?

楼主(2017-06-20):
是电源和地之间的中间接VO接法还是只是VO接电位器中间到地?这两种应该都好用,但不知道哪种标准?

网友:
都可以,需要的是一个电脑,VO口应该也有一个上拉,所以可以直接接一个电阻到地分压,也可以两端接电源抽头接VO

网友:
我买过2种1602,一种是VO在液晶上带上拉电阻的,这种直接一个电阻到地;另外一种事液晶上没焊接VO上拉电阻,需要用电位器调节。保险起见,用电位器调节提供VO,兼容性更好。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我觉得也是接在电源和地之间是正经的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