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NPN+PMOS, 用1.8V 控制4.2V, 为何总是烧坏PMOS?

楼主(2017-06-20):
大家好!
请问这个电路为何总是烧坏PMOS?

S8050 + CJ2305.
IO口的电压为1.8V高电平.
R21不焊接, D3 和 C5也没有焊接.

有时候电压不知道为何会变成20多V, 前端是我使用了很久的Bat 转5V电路, 不存在有问题(分压电阻都没有虚焊, 2块测试板子都遇到这问题..

网友:
感谢大家的回复!  我换上新的电容和二极管就好了.

之前焊接上二极管, 也烧坏的原因, 会不会是是用错二极管了? 之前用的一个开关二极管1N4148. 后来换成B320就好了.

这个论坛回复效率真高, 这钱话的值得! 我也会在我专长的领域帮助别人的.

再次感谢大家!

昨晚半夜打开IO高电平时, 又烧坏了(电压升高), 都不知道电压怎么变高的. 好奇怪. 继续寻找办法, 在发出来.

网友A:
MOS 100K上拉,是不是写错了。。

如果这样你的MOS 可能工作在放大状态。我一般这个电阻都是470R.

另外 看你这个电路,感觉在动手做东西前,还是学习下基本功。

电压突然升高,是因为电机有时候变成发电机了。
、、---------------------------------
你为啥不用NMOS做低端控制,续流二极管   也不需要?

网友B:
气泵是感性负载,可能是反压击穿

网友:
D3 为何不焊?

网友:
D3, C5 为何不焊?

网友:
最近也用了这个电路驱动风扇电机12v,R6,R7用的是5.1K,没接R21,使用没出现问题。估计是你没接D3和C5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气泵是感性负载,可能是反压击穿

气泵内部好像已经有这个D3了.
我再和厂家确认一下

楼主:
气泵内部好像已经有这个D3了.  一开始焊接了, 总是烧坏, 所以去掉了测试.
我再和厂家确认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气泵内部好像已经有这个D3了.  一开始焊接了, 总是烧坏, 所以去掉了测试.
我再和厂家确认一下 ...

焊接了, 总是烧坏, 气泵内部好像已经有这个D3了,不矛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 100K上拉,是不是写错了。。

如果这样你的MOS 可能工作在放大状态。我一般这个电阻都是470R.

您好!

很多电路都是100K呀

我这个是低功耗的应用, 所以那个电阻小了, 功耗会增大吧?

我不是学这个的, 所以只能看大家的电路图学, 至于为何会有问题, 只能靠咨询大家了.

再次感谢!

网友C:
R6会不会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R6会不会太大了。。。

您好! 感谢回复! 问题已经解决, 可能是之前的二极管有问题吧.

R6实际我焊接的0K.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 100K上拉,是不是写错了。。

如果这样你的MOS 可能工作在放大状态。我一般这个电阻都是470R.

嗯. 谢谢! (问题已经解决, 应该是之前二极管可能有问题导致.

不过我不是专业 业余的, 我只是一个入门的, 从网上或者TI弄图来做, 原理搞不太清, 记忆也不是特别好, 三极管 和 Mos管的符号花时间学习, 看懂了后, 没多久又忘记了.

已经买了NMOS管来替代一下.

请问NMOS替代S8050的优缺点是什么? 我这个应用是低功耗的电池供电系统.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 谢谢! (问题已经解决, 应该是之前二极管可能有问题导致.

不过我不是专业 业余的, 我只是一个入门的, ...

我是说 用Nmos的低端驱动架构  代替Pmos的高端驱动架构。。

Nmos的工艺成熟,耐压等级也高,价格也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 感谢回复! 问题已经解决, 可能是之前的二极管有问题吧.

R6实际我焊接的0K.   ...

R6=0R ,也是存在隐患的。

上下臂都4.7K吧。

另外这个电阻的大小和低功耗 没关系啊 。MOS关断的时候,三极管是关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说 用Nmos的低端驱动架构  代替Pmos的高端驱动架构。。

Nmos的工艺成熟,耐压等级也高,价格也低。 ...

昨晚晚上, 电压突然又升高了, 然后烧坏了.

额... 今天换个管看看.

NMOS适合我这个吗?

网友D:
CJ2305 P-Channel 8-V(D-S) MOSFET

楼主:
引用 网友D:
CJ2305 P-Channel 8-V(D-S) MOSFET

您的意思他是8 12V的? 导致被烧毁的?

可是我至今还没弄明白为何电压会突然被升高到22v.

升压电路部分我用的TI的LMR62421, 这套电路都用了2年了, 没啥问题.

楼主:
原因居然是气泵把这个部分的电路提升到了22V

网友(2018-11-08):
引用 楼主:
原因居然是气泵把这个部分的电路提升到了22V

肯定是你前级的电路电压升高啊,这个电路只是用电而以。

网友:
PMOS电压余量太小了,换成Si2301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