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8定时器不准且一致性不好的问题

楼主(2017-06-20):
单片机是stm8S003F3,内部RC16M时钟,用的是TIM1,两块板子同一个程序,定时时间有误差,且不是同一块板子还不一样,如10ms定时,一块板子测出来是9.9ms,另一块板子测出来是10.1ms。
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怀疑是不是内部RC导致的,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还有其它什么原因。程序如下

void bsp_ConfgiSysClk(SYS_CLK_E _iSysClk)
{
  if (_iSysClk == HSI_16M)
  {
    /* 自动切换, 切换到内部高速时钟HSI, 禁止系统时钟中断, 关闭当前的时钟源  */
    CLK_ClockSwitchConfig(CLK_SWITCHMODE_AUTO, CLK_SOURCE_HSI, DISABLE, CLK_CURRENTCLOCKSTATE_DISABLE);
    CLK_HSIPrescalerConfig(CLK_PRESCALER_HSIDIV1);  /* 设置内部高速RC时钟HSI为时钟源,分频系数为1 */
    while (CLK_GetFlagStatus(CLK_FLAG_HSIRDY) == RESET);        /* 等待HSI时钟稳定 */
  }
}

void TIM1_Config(void)
{
  TIM1_TimeBaseInit(15, TIM1_COUNTERMODE_UP, 999, 0);
  TIM1_SetCounter(0);/* 将计数器初值设为0 */
  TIM1_ARRPreloadConfig(DISABLE);        /* 预装载不使能 */
  TIM1_ITConfig(TIM1_IT_UPDATE , ENABLE);        /* 计数器向上计数/向下计数溢出更新中断 */
  TIM1_Cmd(ENABLE);                        /* 使能TIM1 */
}

INTERRUPT_HANDLER(TIM1_UPD_OVF_TRG_BRK_IRQHandler, 11)
{

  TIM1_ClearITPendingBit(TIM1_IT_UPDATE);
   TOGGLE_LED;
}

网友A:
内部的本来就不准,当然你也可以再校准下会好的。

网友:
要精度就用外部晶振

网友:
正常现场哦,内部RC 本来就这样

网友:
没毛病,内部这种误差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内部RC16M时钟,           这不废话么。。。  然后你还会惊喜的发现,温度变化了,同一块板子时钟也会变化。

网友:
内部时钟是会有误差

楼主:
我这款产品对定时器要求比较高,设计时没考虑到,现在量产后发现这个问题

网友:
不了解内部RC的特性就敢用,后果很严重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款产品对定时器要求比较高,设计时没考虑到,现在量产后发现这个问题 ...

什么用途,

网友:
只能改版了,校正也不能高精读

网友B:
应该没这么大误差, 这已经10%了... 常温下1%精度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没这么大误差, 这已经10%了... 常温下1%精度有的

10ms,测出来10.1ms不就是1%精度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10ms,测出来10.1ms不就是1%精度吗

呃, 算错了, 惭愧, 那STM8的内部RC不能满足你, 事实上 STM8的内部RC已经算精度不错的了,,,其它MCU的内部RC更惨...10%的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部的本来就不准,当然你也可以再校准下会好的。

我先不考虑同一块板子时钟自己会变化的情况,如果每块板子都要校,是怎么校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先不考虑同一块板子时钟自己会变化的情况,如果每块板子都要校,是怎么校准的 ...

手册上有写,校准的话你要有个标准时钟源。不过你要的精度这么高,还是用外部吧。

网友:
请教一下,规格书这样说,VDD=5V, TA=25℃的时候,最小值为-2.5 最大值为1.3。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10MS定时的话,最小为 9.75ms ,最大为10.13ms??  是不用我理解错了?

网友C:
貌似还需要除以分频因子,8M 1%的hsi如果分频后输出1M的脉冲误差应该只有0.125%

网友:
正负1%精度都忍受不了那你设计时候就要考虑晶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貌似还需要除以分频因子,8M 1%的hsi如果分频后输出1M的脉冲误差应该只有0.125% ...

你确定分频能降低误差?楼主的16M分频得到100Hz(10ms)误差可没变

网友(2017-08-25):
我看了怎么想笑啊,哈哈哈哈

网友:
这种错误不能原谅,除非领导要求。

网友:
如有输入设置,就加个时间基准设定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