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只有SCH(多张)和PCB文件,如何建立prjpcb让二者关联上?

楼主(2017-06-20):
原理图改了,想修改PCB。但新建工程发现不好用。

网友:
将这堆文件放在某个文件夹,在工作区里选从路径创建工程,定位到这个文件夹

网友A:
基本操作啊 ,哥哥。一般都是新建工程文件,再添加原理图与PCB文件的,一般不会只有SCH,PCB 而没有工程文件的,这样的话,改起来很不方便。

网友:
新建PCB工程,然后将原理图和PCB拉到新工程里边,再保存
或者在工程那里右键选择添加已有文件,加入原理图PCB

网友:
记得保存工程,编译一次工程基本就没问题了

楼主:
新建工程,把已有的sch和pcb文件添加后,网络能自动识别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操作啊 ,哥哥。一般都是新建工程文件,再添加原理图与PCB文件的,一般不会只有SCH,PCB 而没有工程文件 ...

客户只提供了SCH和PCB,让我们修改原理图和PCB,怕新建工程二者网络关联会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客户只提供了SCH和PCB,让我们修改原理图和PCB,怕新建工程二者网络关联会有问题。 ...

原来对应就不会报错的,报错就是原本不对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对应就不会报错的,报错就是原本不对应

OK,了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