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sdram 会依赖sdram么

楼主(2017-06-20):
最近开发一个项目 板子上有ram nand
我的想法是单片机留个boot 程序从nand复制到ram运行,程序运行在ram

然后另一个想法是单片机boot 并且还有app ,ram上只是大容量的数组 不跑程序 ,程序运行在内部flash
理由是怕硬件不可靠

网友:
没看懂标题和内容有何联系。。。

网友A:
硬件做好了没什么不可靠的,PC、手机的程序不都在RAM中运行?但是对单片机来说,程序在ram中运行效率要比在flash中运行效率低很多。你可以写个循环赋值的代码分别测一测运行时间,就会明白这两者的差距。单片机不是ARM或PC,没必要这么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做好了没什么不可靠的,PC、手机的程序不都在RAM中运行?但是对单片机来说,程序在ram中运行效率要比在 ...

我们问题不是速度 就算变成10MHZ工作也能接受
关键他们说SDRAM不稳定 这个也不好怎么反驳他们..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问题不是速度 就算变成10MHZ工作也能接受
关键他们说SDRAM不稳定 这个也不好怎么反驳他们.. ...

要说不稳定也没错,SDRAM毕竟是一个外部器件,如果SDRAM芯片本身不良或焊接有问题,那从SDRAM中读出的数据确实有可能会出错的,这种情况也遇到过。而且让程序在SDRAM中运行需要的编程工作量也要大一些,有一些编程细节没注意也会导致不稳定。还有通过Boot引导程序在SDRAM中运行是没法在线断点调试的,因此排查错误的手段又少了一种,很不方便。但是,这些都是可以克服的,PC、ARM芯片的程序都是在RAM中运行的,这难道没有说服力吗?PC、ARM也有因为内存条或内存芯片导致系统不稳定的情况,也不算罕见(ARM相对少一些)。因此你把程序放在SDRAM里面运行的目的是什么呢?

网友:
这个不算难,我在裸奔atmel的arm9时就是这样,把程序放在sd卡里,boot启动后读取sd卡放在sdram然后跳过去运行 完全没问题!而且现在的arm都有缓存,能够让程序全速运行。

网友:
最简单的,你找个AT91SAM7SE32的单片机来试试,这是能外挂adram的arm7,你可以把程序放在sdram里再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