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24c02锁死无法读写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7-06-20):
RT,读写不到数据,一上电就如此。换个24C02就好了,什么情况下才会被锁死?

网友:
试试用USB2I2C适配器来读写试试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45509364910

网友:
wakeup 是否成功?    ps:代烧录AT24C02,联系 13530108906

网友:
哪儿买的芯片?电压是多少?不应答么?

网友:
坏了才会读写不行,最好的办法是用万能编程器操作确认是否坏了。或者买一个ch341编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