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STM32掉电锂电池继续工作一段时间的系统

楼主(2017-06-20):
做一个用STM32掉电锂电池继续工作一段时间的系统,要能让单片机知道目前在掉电状态,然后插回电源继续给锂电池充电就设计了如下的图求大神帮我看看有没有问题、

掉电后继续使用锂电池电源工作, PA5做成外部中断模式,来通知系统目前掉电(让系统做掉电处理)。

网友A:
那两个二极管有什么用?
为什么不把三极管基极电阻直接接到5V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两个二极管有什么用?
为什么不把三极管基极电阻直接接到5V去?

左边二极管隔断电池电压对外输出,当电源端断电后,在用电池供电,右边二极管是防止电池电压流入三极管B级来做掉电检测

网友:
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