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产品,宽范围输入想低到85VDC,原IC是TNY278?

楼主(2017-06-20):
原来设计110DC起,忽然有个特殊需求。
原来用Power Integrations的IC,TNY278,10W电源。
期待各位推荐少改动的改进建议(替换IC最好),多谢!

楼主:
结贴,TNY278确实有欠压检测电阻,我改小阻值起动电圧就变小了,但看规格书,输出功率会小一些。

网友A:
这个和变压器有关,如果你原来设计余量大,或是你额定功率原大于你运行时功率,应该可以直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和变压器有关,如果你原来设计余量大,或是你额定功率原大于你运行时功率,应该可以直接使用 ...

现在低于100V就不行了, ,同事给的建议是只能重新做个电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低于100V就不行了, ,同事给的建议是只能重新做个电源。

它是有折衷的。比如你最低电压太低,那么在高电压时PWM过低,输出纹波会大到无法忍受。提高匝数比,再调一下低压保护(如果有的话)。

楼主:
搜了下低于AC85比较少,TI倒是有应用指南提到了,看到了金升阳的模块。

网友:
多找找 肯定有的。我们用过类似的DCDC模块  输入范围超大  低到15还是40V都可以。

网友:
用量大吗?大的话我帮你设计一款。

网友B:
参考一下原来索尼电视中的电源切换电路,低于多少伏时把整流变成倍压电路。

网友:
85到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参考一下原来索尼电视中的电源切换电路,低于多少伏时把整流变成倍压电路。 ...

直流电没法用简单电路倍压的。除非用dc-dc升压。不合算!
改变压器的参数是唯一的正确道路。而且简单,粗暴。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低于100V就不行了, ,同事给的建议是只能重新做个电源。

是怎么不行了?是不能带同样的负载了 还是直接不能启动了?
PI的 TNY 系列 是可以通过2个外置电阻设置电压工作上下门限的,典型值4M 好像是记得是100VDC~400VDC~,
可以通过调节这个电阻,调节上下门限值,我记得是可以70VDC启动的 TNY系列。
以上是在不改变变压器参数的前提下,当然你输入范围变了,输出同样功率,可能需要调整下参数,你可以用PI自带的变压器设计软件计算下。

网友:
https://ac-dc.power.com/zh-hans/ ... family/tinyswitch-4
输入欠压检测电路
连接在直流电压与使能/欠压引脚间的外接电阻可用于监测直流
输入电压。在通电或自动重启动时功率MOSFET开关禁止期
间,流入使能/欠压引脚的电流必须超过25 μA,才能启动功率
MOSFET。在通电时,旁路/多功能引脚在欠压情况下会被维持
在4.9V。一旦欠压情况消除,旁路/多功能引脚会从4.9V上升到
5.85V。如果在自动重启动模式下功率MOSFET禁止开关期间出
现欠压情况,则自动重启动计数器会停止计数。这使禁止时间
从正常的2.5秒延长到欠压消除为止。

抱歉不能贴图,电脑加密了。资料是TinySwitch-4 芯片手册里说明的,100V除以4M 刚好是25uA,低于25uA则不能启动,你可以尝试调节下这个电阻先。

网友:
85DC启动  TNY278完全可以做到,只不过工作电压范围会变成85VDC~340VDC了,因为你调节了欠压点,过压点会跟着变化,是4倍的关系,芯片手册里都有说明的 ,仔细看。

网友:
感觉改改变压器,再改几个电阻应该能搞定啊。第一感觉PCB不用改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