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60总是蓝屏,哪位大侠有手段解决

楼主(2017-06-20):
新的  联箱T460 笔记本电脑,总无缘无故的蓝屏  报00000000000001   看不懂是啥意思,换驱动  充装部分软件  解决不了

win7系统

高手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
用了1年的T460,没有出现过楼主描述的问题,正版WIN7+驱动精灵安装的驱动。
感觉应该是硬件问题,内存居多。

楼主(2017-07-29):
买的时候是正版系统,领导发现里面软件不全,拿到外面重做系统,拿回来就是总蓝屏,每次启机屏幕闪三次,总蓝屏 活都没法干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的时候是正版系统,领导发现里面软件不全,拿到外面重做系统,拿回来就是总蓝屏,每次启机屏幕闪三次,总 ...

超简单自己重装系统,就解决了一切问题。

网友:
就你目前的状况,一般就是驱动的问题,重做个系统,应该就可以搞定。尽量少用ghost版本系统,除非是针对某个型号定制的

网友:
请更新一下WIFI驱动,上lenovo官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