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AD17在画原理图如何在按下鼠标右键,再按W键画线?

楼主(2017-06-20):
习惯了用Protel99se,现在转用AD17,以前画原理用按下鼠标右键,再按W键画线,现在用AD不知如何设置,请各位指导一下,谢谢!!

楼主:
谢谢楼上,我的意思是,按下鼠标右键,再按W键画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我的意思是,按下鼠标右键,再按W键画线

不好意思,看错了
右键菜单替换成Place菜单,光标放在Place菜单上面,Ctrl+左键,出现自定义菜单
但是我的AD10没有右键的选项,你看下AD17可不可以
Customize 里面我也没找到,你可以试下

网友:
楼主可以给我一个AD17的下载地址吗

网友:
按照你的习惯,鼠标右键后按“T”,即可交互式布线。这个交互式布线和99se的那个并不是同一个工具,更智能。还可以定制快捷键,我使用的Num6,因为接近“*”号,这边的NUm定义了很多快捷操作。这要看你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