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使用辅助工具的情况下,哪种触摸屏的精度是最高的?

楼主(2017-06-21):
不要求用手指触摸,可以用尖锐物体触摸,但对精度要求较高,应该用哪种触摸屏?

网友:
那当然是电阻屏了。

网友:
电容现在可以用刀尖触摸的
sony的手机就可以实现

网友:
肯定是电阻触摸屏。

网友:
应给是数字化仪面板或是画画专用的压感笔定位液晶显示器

网友:
电阻屏不能使用尖锐物体触摸,会损坏PE膜,GFG架构的电阻屏估计可以,最好是电容屏

网友:
wacom那种电磁的精度应该最高吧。好像能做到0.5mm

网友:
电子画板是电磁技术  那种最精密吧  笔感都是4096什么的

网友:
线条也能画的密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