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特基二极管反向是不是导通?

楼主(2017-06-21):
用了M7 负极接在电池正极一端 用万用表量了M7正极和电池负极之间压差 是0,换了个肖特基二极管  压降是0.17V,负极接电池正极 量肖特基二极管正极和电池负极压差 居然是电池电压 ,肖特基二极管不也是反向截止吗?

网友:
知道什么是漏电流么

网友:
肖特基二极管漏电电流是普通管的10倍以上。。。

网友:
肖特基二极管漏电流是个很恶心的存在,被坑过就长记性了

网友:
所以钳位二极管,千万不要用BAV54